LM3886功放板加前置的 问题

楼主(2018-01-17):
各位烧友,请问下LM3886功放板  前面需要加前置放大板吗

网友A:
可加,也可不加,取决于你的信号源。

网友B:
一般用用不用加,加个前置,增压不要超过5倍,主要用于调节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加,也可不加,取决于你的信号源。

信号源电压是1V的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用不用加,加个前置,增压不要超过5倍,主要用于调节音色

是不是音调电路  高低音调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