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7输出电流

楼主(2018-01-17):
前段时间做了稳压电路  用的是LM317,但是输出电流不大,有什么办法能增大输出电流呢   能不能并联LM317啊

网友A:
317电路胜在精简方便,要扩流的话还不如其他方案,比如431+mos

网友B:
所示的电路,是用NPN型大功率管来扩流的实例。这时一只3DD15可提供负载5A电流(加散热器)、LM317可提供1.5A电流,输出端约可提供6.5A电流。这时,两只二极管起隔离作用,两只或多只大功率管并联也可将电流扩至更大。

网友:
LM317手册上有一些扩容的方案。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7812+3DD1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17电路胜在精简方便,要扩流的话还不如其他方案,比如431+mos

应该说LM2596开关电压调节器等这些效率会更高一些!

网友:
除非是收音机什么的怕干扰的设备,用开关式的DCDC降压效率高发热小

网友:
扩流电路很多,PNP NPN的都有,317并联也有

网友C:
那你为何不用LT1083,不用改任何元件,可输出7A电流。

网友:
小压差317还可以,大压差还是2596吧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并联可以吧。查查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LM2596开关电压调节器等这些效率会更高一些!

LM2596  电路最大电流可以达到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为何不用LT1083,不用改任何元件,可输出7A电流。

LT1083的最高电压可以达到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示的电路,是用NPN型大功率管来扩流的实例。这时一只3DD15可提供负载5A电流(加散热器)、LM317可提供1 ...

谢谢了  这个电路图收藏了  以后估计用得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LT1083的最高电压可以达到多高?

好像和317一样吧,最主要1083是低压差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和317一样吧,最主要1083是低压差片。

谢谢了  哪天去淘宝买一块试试

网友D:
317有并联,我在淘宝见过,你可以搜搜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2596  电路最大电流可以达到多大呢?

电流可以到3A,关键是发热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可以到3A,关键是发热量低

3A的话  电流有点低了  想达到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7有并联,我在淘宝见过,你可以搜搜

嗯  好的 谢谢了

看来如果想加大电流  并联317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E:
给你一个成熟的经典的电路图。
1。25-15V

网友:
直接用338代替317.电流5安。过流保护温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成熟的经典的电路图。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像和317一样吧,最主要1083是低压差片。

我也要做一个可调电源。请问国半原产的LM338K的性能怎样?铁帽封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也要做一个可调电源。请问国半原产的LM338K的性能怎样?铁帽封装的。

金封LM337是5A的输出,不如LT1083CP,后者是塑封的散热片好处理,而且是7A的,最主要是低压差的,只需要输入输出差1V左右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金封LM337是5A的输出,不如LT1083CP,后者是塑封的散热片好处理,而且是7A的,最主要是低压差的,只需要 ...

请问338K真品的输入输出之间压差一般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338K真品的输入输出之间压差一般是多少?

记不太清了,好像是2V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不太清了,好像是2V左右吧。

好的谢谢啦。我正在做一个线性电源,338K是旧货市场买的韩国板子拆机的。但是测试5A输出时,电压不跌落,甚至会升高一点点,判定为真货国半。

网友:
338K良莠不齐,差的3安就降的,好的可以达到5安。

网友:
我的338金封管2A时,1分钟直接克西天!带1斤重的铝散热!

网友G:
话说,在哪里可以买到真品338金封?

网友H:
引用 楼主:
LT1083的最高电压可以达到多高?

LT1083CP  ,输入2.55---30伏,输出1.25---28.5伏。压差3---5伏,7.5安。负载大于5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在哪里可以买到真品338金封?

正品一般买不到的  除非是二手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LT1083CP  ,输入2.55---30伏,输出1.25---28.5伏。压差3---5伏,7.5安。负载大于5毫安。

输出能不能达到30V呢   就是输出耐压是多少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输出能不能达到30V呢   就是输出耐压是多少伏?

资料显示,输出最高为28.5伏,达不到30伏,因为输入最高限制到30伏,减去压差1.5伏。只有输入耐压,没有输出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资料显示,输出最高为28.5伏,达不到30伏,因为输入最高限制到30伏,减去压差1.5伏。只有输入耐压,没有 ...

哦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LM2596开关电压调节器等这些效率会更高一些!

用317的一般不在乎效率,比较在乎的是纹波和干扰,,所以不推荐DC-DC

网友I(2020-03-05):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成熟的经典的电路图。

这个电路如果电位器VR1中心触头接触不良,好不好引起输出电压升高,烧坏负载?能不能加个9014三极管?麻烦修改一下更完美。
Q2 三极管TIP 32C不常用,能用8050代替吧?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电位器VR1中心触头接触不良,好不好引起输出电压升高,烧坏负载?能不能加个9014三极管?麻烦修改一下更完美。
Q2 三极管TIP 32C不常用,能用8050代替吧?
      TIP32最好用中功率管,比如2SA940代用,安全系数更高。调压电位器可参照下图改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如果电位器VR1中心触头接触不良,好不好引起输出电压升高,烧坏负载?能不能加个9014三极管? ...

十几年前拿317做过简易电源,下图是实装图,参考一下吧:

Q3、Q4、D3和继电器这部分是个简易的超压保护电路,可以去除。
C6容量470UF就够了,不要太大,图上标错了。

Q7、Q8可用2N3055之类的大功率管代替,Q5、Q6用TO220封装的中功率NPN管,Q1中功率PNP管。
这几个管子决定输出电流大小,原则上Q7、Q8这样的管子,每个扛2-3A为上限,电流不够就堆Q5、Q7,5A用两套,10A用四套,以此类推。
每个管子的发射极串0.1-0.2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图上也没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十几年前拿317做过简易电源,下图是实装图,参考一下吧:

继电器K2起什么作用?讲讲原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C:
金封LM337是5A的输出,不如LT1083CP,后者是塑封的散热片好处理,而且是7A的,最主要是低压差的,只需要 ...

LT1083CP发热量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K:
LT1083CP发热量大不大?

哪得看负载大小,线性块坑定不如数字块效率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K2起什么作用?讲讲原理吧。

继电器的作用是类似于调整管击穿等故障发生时,输出电压超过14.5V后断开输出,避免烧毁负载。
输出电压超过14.5V后D3击穿、Q3导通、Q4截止,继电器释放,断开输出。
当初做这个电源的一大用处是给电台供电,设备比较贵重,所以特意加了超压保护。对于一般用途的可调电源来说,超压保护没有意义,需要去除。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继电器的作用是类似于调整管击穿等故障发生时,输出电压超过14.5V后断开输出,避免烧毁负载。
输出电压 ...

D3也属于保护电路种元件,能去掉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D3也属于保护电路种元件,能去掉吧?

红框内的一坨,全部去掉。

网友:
虽然LM317输入,输出电压可以范围很大,但为了效率,压差尽量不要它悬殊,不知这个电路设计的AC输入多少?J1的1-2端DC输入多少伏?J2输出DC多少,最大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LM2596开关电压调节器等这些效率会更高一些!

是啊,器件也不多,很好搭。

网友:
去掉红框里一坨元件后,为了输出短路安全,能不能在LM317的1和2脚之间加个1N4007二极管?

网友:
弄他5个317并联,317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得看负载大小,线性块坑定不如数字块效率高。

明白,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红框内的一坨,全部去掉。

      更正此图两个严重错误:1,R2在LM317资料里说明取值一般120~200欧姆,800欧姆太大造成电路工作不稳定。2,D3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正此图两个严重错误:1,R2在LM317资料里说明取值一般120~200欧姆,800欧姆太大造成电路工作不稳 ...

十几年前出的图,仔细找找还有其他不妥之处,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