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钟控收音机大音量时钟跟随音量跳动,声音阻塞

楼主(2018-01-17):
这台钟控收音机是地摊上捡来的,由于手机无法上图,只能描述一下,是普通的TDA1083+LM6850方案的,音量小时候尚可,音量大了时钟会随着音量大小跳动,声音阻塞,像是供电不足电压下降,是不是要换主滤波电容了?

网友:
滤波电容变压器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
优先找电源方面的原因

网友A:
电池供电还是交流供电?要是电池供电的话,该换电池了

网友:
应该找电源方面的原因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还是交流供电?要是电池供电的话,该换电池了

交流电,今天给换了电容好像好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