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8-01-17):
一节一号电池,也不知道用了多久,放在自制的1.5V外差机上,像蚊子哼哼。测电压1.3v,直接用指针万用表500MA档量正负极电流是50MA,是不是报废了?

网友:
短路电流只有50MA,也没多大用处了

网友:
内阻已经很大了,空载电压虽然还有1.3V,但是带上负载就跌下来了。

网友A:
1.3V÷0.05A=260欧姆,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锌桶的那种电池,锌桶没烂,充一下电还可以苟延残喘一些时日

回老师,是锌铜的那种,锌铜估计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V÷0.05A=260欧姆,报废。

谢谢北极冰老师,宣布报废,丢垃圾桶了!

网友:
先用一块数字表量出空载电压,然后再在电压表两端量它的电流,比如你量出 50 MA, 看这时的电压读数,用空载电压减去带负载后的电压得出电压降,用这个电压降除以电流,就基本是电池的内阻(很接近)。

网友C:
不应该用 1.3伏 除以 0.05 安, 应该是 1.3伏减去在 0.05 安时的电压,如 0.3伏,等于 1 伏, 1 / 0.05 = 200. 内阻大致为 200 欧, 确实玩儿完了,除非放在电子表里,如果电子表足够大。

网友:
电池内阻就大

网友:
根据大家的测量结果,初步鉴定为报废期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用 1.3伏 除以 0.05 安, 应该是 1.3伏减去在 0.05 安时的电压,如 0.3伏,等于 1 伏, 1 / 0.05 = 2 ...

用标准而专业的流程鉴定一枚电池已经耗尽,完毕~

网友:
请教  一个弱智的  问题,到俺这里都十几个了P
1号电池即使只剩1/3电量,500毫安直接打表,此法测电池不可取,对电池和万用表都有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用 1.3伏 除以 0.05 安, 应该是 1.3伏减去在 0.05 安时的电压,如 0.3伏,等于 1 伏, 1 / 0.05 = 2 ...

一般万用表电流档满度压降是0、25V,5OmA是0、05V或0、025V,总之很低可忽略了吧,所以电流表真的就是电流表了啊,实际应用很好,又让我想到了工程单位制,就是实用。

网友:
万用表比电池贵哦

网友:
到废品站1元钱买个坏充电宝,里面电池够你用一段时间,何必为电池发愁呢。

网友D:
1号电池越来越少了,质量也不好,该用锂电就用锂电,有1.5v大号充电锂电池,就是有点贵,四十多一节,容量很大,电压很稳,妥妥的1.5-1.6v,用在一节电池的收音机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
用10A的数字表没问题,表笔受得了就行

网友:
5号电池要500毫安以上才可用,一号的更大些,镍铬电池要3安以上才行

网友:
指针万用表500MA电流档也是有内阻的,有的好点指针万用表有个干电池专用的电压档,直接测电池两端电压就可看出电池电压和放电能力,此档位里面就串有放电电阻,有点类似蓄电池放电检测器的原理

网友(2018-02-18):
内阻都200多欧了,报废

网友(2019-12-27):
1.3叫开路电压,新的1.65左右,短路电流50mA,新的﹥1A(取决于电流表内阻),该电池可以充电增加一点电量,但意义不大。

网友(2020-02-06):
引用 网友D:
1号电池越来越少了,质量也不好,该用锂电就用锂电,有1.5v大号充电锂电池,就是有点贵,四十多一节,容量 ...

这种电池是不是有降压电路?会不会对收音机的调幅波段造成严重干扰?

网友:
楼主的文字使我想起当年我的朋友教我检定电池是否有效的方法:直接用适当的电流挡触测电池的电流,大的电池(如1号2号)有几百毫安/小的电池(如纽扣电池)有几十毫安即可断定是好的,这也是由电池本质决定的靠谱方法。
既然楼主的电池触测电流只有50毫安,说明电池内阻已经很大或者化学反应能力很弱了趋于失效了,而收音机有杂音也说明电池内阻大到使后级工作电流在其上面的压降,大到影响前级正常工作的程度~就是自激状态了。

网友:
我是菜鸟 我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