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老师未完成的负载最佳值的研究我们要继续完成

楼主(2018-01-17):
麦克老师在06年或者08年期间,在一个帖子(题目我忘了)里面讨论了耳机负债最佳值的问题。试验结果是:负载阻抗3kΩ左右的输出功率最大。他在帖子里最后说:“这个结果和几十年来的传统理论不符合……希望对矿石收音机有兴趣的朋友深入研究和讨论。”

如今十年过去了,麦克老师未完成的这个负载值问题,如今不知道完成了没有。如果没有完成,我们应该勇于承担这个任务继续完成。据我所知,迈克老师的天线非常强大,以至于他的矿石收音机在车库里面用喇叭发出声音,在距离车库外边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由此,我推断,他的矿石收音机检波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

图片是我保存的麦克老师帖子的截图。

网友A:
检波二极管的Rd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检波信号的强弱而变化,小信号平方率检波时的Rd就是该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过零点的斜率,虽然各种型号二极管小信号的Rd值差别巨大(从数千欧到数千K欧),但是都有一个相同的规律,就是随着检波信号的增强二极管的Rd值在减小,这从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上一眼就能看出:伏安曲线过零点附近曲线的斜率最小,离过零点越远曲线的斜率越大,而曲线上的各点的斜率就代表了该点信号强度下的Rd值(斜率越小Rd越大,斜率越大Rd越小)。所以同一只二极管信号越强Rd就越小,与之匹配的负载阻抗就越低!反之负载阻抗就越高。因此同一台二极管检波的矿机收弱台时要用高阻耳机效果才好,可是收很强的信号用比高阻耳机阻抗低的多的舌簧喇叭时还嫌阻抗高,需要将喇叭的线包拆了把原来的线对折后重绕才好。
再有一点:从来就没有什么负载阻抗越高越好的说法,高了低了都不好,只有匹配了最好!无论阻抗过低失配或是阻抗过高失配都会造成负载功率的流失,简单计算就可知,无论阻抗偏高失配还是阻抗偏低失配,失配的比率相同信号的功率的损失率就相同,比如在阻抗匹配时无论把负载阻抗增大到匹配时的九倍还是降到匹配时的九分之一(即:失配率为9),负载得到的功率都只有匹配时的36%!,如果失配率上升到10则负载功率下降为匹配时的30%。再者,因为无论耳机还是喇叭都是电感型的负载,所以他们的阻抗与频率有关,故而阻抗失配还会引起听到的声音音调发生变化,阻抗偏低失配音调变高,阻抗偏高失配音调变低。

网友:
最佳负载数值与电路结构有关,不同的电路最佳负载值也不一样。
千万不要用某一个电路的数值去涵盖所有电路的最佳值。

楼主:
无论什么样的电路,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负载值、谐振阻抗、二极管电阻,三者间的关系。
大家在实践中,可能是通过实验、根据经验摸索,而不是掌握的规律来确定负载值。
麦克老师有一个帖子,一开始就是从负载值、谐振阻抗、二极管电阻这里进行抽象分析的,并没有确定一个具体形式的矿机电路。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024-1-1.html
这个帖子里,翻译文章中的老外的结论是负载值=3×谐振阻抗。但是麦克老师的实验结果并不符合这个结论;当理论同实验结果相悖时,应该修改理论,而不是实验。就跟算卦一样,算的生儿子,实际上生了女儿,错的是算卦先生,而不是女儿。呵呵。

网友:
应该展开研究。用数据来说话。

网友:
感谢longshort加分!

网友:
现有理论好像不支持这项研究, 测试出各种电路负载曲线自己判断就好
再说,每个人的听感是不一样的,一概而论有失偏颇

网友:
最佳负载除了与信号强度有关外,还与接收频率有关,也就是说由于其谐振频率不同,回路的有载Q值会不同,对应的谐振电压和电流也不同,则最佳负载还是有变化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各位的知识性科普学习了!谢谢版主.实验结果跟频率是有关系的,但我们最好还是要找到一个不同频率下的共同的规律.我们设定是1000hz吧.搞个曲线,好主意.
有几个问题,希望各位继续不吝赐教。拜托。
1.迈克先生提到的“传统理论”具体是什么,他没有说。怎样理解?是不是RL=RD=3RX?
2.按照那位外国网友的理论,二极管平方律工作状态时,最大功率输出的耳机负载值=3×谐振阻抗=二极管电阻(动态的)。我想:
一个是当二极管处于线性工作状态时,电阻只有几十欧姆,这时候:耳机负载几十欧姆不是最佳值。起码要相当于3dq电路的600欧姆,麦克老师的最佳值时3000欧姆,陈宪文前辈用的是3000Ω,相差甚大。此时耳机负载值=二极管电阻最佳值并不成立。那么,最佳负载值同二极管导通状态时的正向电阻是怎样的关系呢?大神们能不能像那位外国网友一样,从一个抽象的电路入手,在这里给计算一下?或者给出一个大概范围?
第二个是纸筒线圈的1000khz时的谐振阻抗差不多不到100k欧姆,如今高手制作的优秀的线圈谐振阻抗500k欧姆以上。那么,二极管在平方律状态时,耳机负载值=3×谐振阻抗,就是300—1500kΩ,才是最佳值。为此,二极管一定要选择rd=300kΩ以上的声音才会大,这个数据,不知道在各位大神的实践中,得到验证了没有,或者说,试图验证过没有?我用的时bat85,RD大约500k欧姆,我配用200k欧姆的T725,结果,音量很小,比iss86配15kΩ阻抗变压器的差远了,根本就不能比。
我认为,最大功率输出的耳机负载值=3×谐振阻抗=二极管电阻(动态的),即RL=RD=3RX,很值得怀疑。
说不定,麦克老师也在怀疑它。
希望各位继续赐教。

网友B:
     从麦老师给出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他的天线是很给力的,他做测试时信号是很强的,所得的结果直流电阻4K(阻抗26K)的耳机得到的功率不如0.2K(阻抗1.3K)到2K(阻抗13K),不用怀疑,是正确的。

其实解决麦老师疑惑的方法很简单,收一个弱台再测试看在何种阻抗时得到的功率最大?   结果一定是传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麦老师给出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他的天线是很给力的,他做测试时信号是很强的,所得的结果不用怀疑 ...

谢谢指教.
我没有怀疑麦克老师的实验结果.我相信他的矿石收音机是十分强大的.
我怀疑的是,麦克老师翻译的外国网友写的文章中的那个公式.
最好能实际验证一下外国人的公式.
我总觉得这个公式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我没有怀疑麦克老师的实验结果.我相信他的矿石收音机是十分强大的.
我怀疑的是,麦克老师翻 ...

是麦老师自己怀疑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波二极管的Rd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检波信号的强弱而变化,小信号平方率检波时的Rd就是该二极管伏安特性 ...

很精辟的论述,赞一个!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麦老师自己怀疑自己。

那个公式,不是麦克老师推导的吧。麦克老师只是翻译了外国网友的文章。

网友:
那个公式应该不会错的,倒不是迷信外国人,本坛矿友许建伟老师也曾独立推导过,得出了同样的公式,而且还进一步指出RL=RD=3RP和RL=RD=RP都可以,细节记不清了,好像是一个灵敏度高,另一个记不住了,帖子也找不到了,可惜。

网友:
声大和灵敏度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玩过的人留意了都知道,低RD的二极管在信号较强时检波出的声音比高RD二极管大,但是低RD二极管收弱台不行,高RD二极管收弱台好但声音一般都不大,这就看你关注什么了。玩矿机时间长了而且还在玩的大都更关注收弱台,原因是收弱台更具有挑战性,两者之间关注点不同,使用的目的不同,得到的效果也不同,没有可比性,这很像手枪与步枪没有可比性一样。

网友:
即便有了检波灵敏度很高的高RD二极管,制作一台高灵敏度矿机仍然很不容易,因为阻抗匹配变化的范围太大,各种情况下都匹配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了使用起来也很麻烦,又因为MOS管3DQ检波灵敏度很高,匹配也很简单,从而大大简化了制作高灵敏的矿机的负载型,所以近几年研究二极管高灵敏度矿机的矿友很少了。

网友A:
正是为了适应二极管矿机复杂的匹配条件才有了高变换效率、高映射系数,可超阻抗使用的仿T725匹配变压器和后来的KPB-02匹配变压器。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很荣幸。我要想一想。
的确很复杂。比方说高负载高RD的电路,声音不大,但是接收弱台很好。

我想,不妨先集中一个问题,不说强台弱台,解决耳机怎样取值,才能够得到最大功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很荣幸。我要想一想。
的确很复杂。比方说高负载高RD的电路,声音不大,但是接收弱台很好。 ...

使用变压器才能解决获得最大功率问题。因为强台和弱台输出的阻抗是不一样的。
例如收强台接10K负载可获最大功率,收弱台需200K负载可获最大功率。这都是在实践中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变压器才能解决获得最大功率问题。因为强台和弱台输出的阻抗是不一样的。
例如收强台接10K负载可 ...

ok。弱台负载要=RD了吧。
强台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是为了适应二极管矿机复杂的匹配条件才有了高变换效率、高映射系数,可超阻抗使用的仿T725匹配变压器和后 ...

映射系数同变压器效率的关系?劳驾版主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C:
很精辟,都是理论兼实践的大家,比xx兽强多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精辟,都是理论兼实践的大家,比xx兽强多了,赞一个!

谢谢您的关注。这里有很多大师,可我不是
我想,不妨用笨方法计算一下。
我正在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波二极管的Rd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检波信号的强弱而变化,小信号平方率检波时的Rd就是该二极管伏安特性 ...

学习了,文章最后两句话对于坛上同学在收听矿石机的过程中阻抗匹配与否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更加便于变压器抽头的选择、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很荣幸。我要想一想。
的确很复杂。比方说高负载高RD的电路,声音不大,但是接收弱台很好。 ...

很简单,不论收强台还是收弱台,耳机的阻抗取值当然是要阻抗匹配效果最好,您说还有其他选择吗?这个问题好像前面的帖子里已经讲清楚了。

网友A:
映射系数同变压器效率的关系?劳驾版主科普一下。谢谢!

实际上在有关阻抗变换变压器的教材里没有所谓的“映射系数”一说,大约是7年前本坛一些矿机的极度爱好者在刻苦研究如何提高矿机的灵敏度时,认识到了检波器与耳机阻抗匹配的重要性,于是矿友们分别进行了舌簧耳机改高阻和改超高阻以及矿机专用匹配变压器的研制,在有关匹配变压器的讨论中,为了描述清楚变压器的实际电感量与阻抗对应的电感量之比,本版块已故版主qg2007聂兄最先使用了映射系数这个词,虽然不专业但是很方便,大家在不用多解释的情况下都明白其含义,于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至于为什么需要映射系数,本版块置顶的帖子里有清楚的描述,这里就不再复述了,请见:根据现有磁芯设计匹配变压器的简单办法。(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546-1-1.html)
匹配变压器的效率与这个映射系数有关,只有具备足够的映射系数才可能有高效率,这和变压器的储能能力有关,而且为了尽可能满足矿石机大范围的阻抗匹配需求,使得变压器在有限的端子上能提供更多的阻抗,就要让变压器能超阻抗使用,而超阻抗的实现基础就是要有足够的大映射系数!当然,映射系数不能无限提高,映射系数的提高就意味着提高变压器绕组的匝数,而变压器的绕线空间是有限的,提高匝数就只好减小线径,就会使铜损增加,从而影响变压器的效率,所以制作匹配变压器时选择映射系数是综合考量的结果。仿T725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我曾经测过,其很多阻抗端的效率大于90%,有的超过95%,小许老师也测到了类似的结果,有一位得到了仿 T725的日本矿友,用专业仪表也测出了同样的结果,所以其效率是真实的。还有的人用仿T725配高RD二极管和低RD二极管配线间变压器同时收强台,听到的声音是低RD二极管配线间变压器声音大,因此便认为仿T725变压器造成的声小,建议用仿T725合适的阻抗端配低RD二极管再试试便不说自明了,线间变压器的映射系数只有2、3,效率能到80%就不错了,仿T725的效率则高多了,要比较就全面比较,再试试收弱台呀。
有人怀疑仿T725的高音不行,其实是他使用有问题,很可能是发生了阻抗偏高失配,我用谐振法测试过,仿T725的分布电容只有100Pf,这个值与日本矿友用专业仪表测得值相同,远小于矿机负载上并联的2000P的旁路电容!日本矿友的测试结果、小许老师的测试结果和我的测试过程及结果都在本坛发表过。
T725前后出口了几百只,一些国外的资深矿机爱好者也在用,反映良好。
T725虽然不错但是已经不生产了,市场上很难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KPB-02,其保留了T725的性能,比T725增加了4个低阻抗端,这使得变压器在超阻抗使用时阻抗范围更大,而且还增加了低阻抗端的线径,提高了低阻抗端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科普。
有失配率,表明匹配不佳。我理解,将失配率降低为零,应该是追求目标。
降低为零的时候 ...

泼点冷水,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匹配的,只能做到接近匹配,原因是变压器的阻抗端抽头不可能无限多,也不能做到无级变化!所以追求所谓的完全匹配毫无意义,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脱离现实的空想,是不可能做到的!有过实际技术工作经历的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考虑技术问题首先要考虑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要排除不可行的想法。再有就是技术手段的问题,已知的能够测量二极管RD的仪表只有小许老师开发的那款表,有此表的矿友不多,实测过二极管RD值的都知道,即使同型号的管子,不同批次RD值差的就很多,差几倍很正常,而且温度一变RD就变,有表尚且如此,更何况没有表呢!所以不要指望已知二极管的RD去配变压器,这个做法也不现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变治变,如果是一般玩玩就用耳听吧,找到合适点,要探索矿机技术就置块音频毫伏表,用表测着调,调什么?调变压器抽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iq版主的指教!

我对变压器所知甚少,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在有关阻抗变换变压器的教材里没有所谓的“映射系数”一说,大约是7年前本坛一些矿机的极度爱好 ...

变压器于我看来是很复杂的。您的帖子我要反复看学习。
我有一个t725.以后还要多用它实验。届时请版主不吝指教。

我总是想计算矿机的效率。
目前,似乎与点门儿了。等我整理出来,请版主批评指导。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于我看来是很复杂的。您的帖子我要反复看学习。
我有一个t725.以后还要多用它实验。届时请版主不 ...

希望你再三学习有关的文章,即本区的置顶文,你不要小看这些文章,很多项目是在世界矿机界的先进水平的,

又希望你制作能够测量二极管RD的仪表,作好各种物质上的准备.

还要关切有关天线及其阻抗/匹配的知识,不同长度的天线,对不同波长的电台的阻抗又不同,这又影响你的研究......

网友E:
一直想把这些零散的文章整理成一本书,有系统和逻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再三学习有关的文章,即本区的置顶文,你不要小看这些文章,很多项目是在世界矿机界的先进水平的,

...

谢谢指教。
rd测量很麻烦啊。据说,反向电阻基本上等同于R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把这些零散的文章整理成一本书,有系统和逻辑性

支持!矿坛需要系统的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把这些零散的文章整理成一本书,有系统和逻辑性

江山喜有接班人

华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无线电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五十年代亦有不少技术电路发明

矿机技术是极弱电技术,如果系统整理会造成新的飞跃.

一些国家的飞船己飞离太阳系,仍和地球取得联系.所以这方面的学习研究,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网友F:
我觉得半波
RL=RD=RP收弱信号好
RL=RD=0.5RP收强信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半波
RL=RD=RP收弱信号好
RL=RD=0.5RP收强信号好

最好能提供您这个结论的佐证,便于大家学习讨论,谢谢!

网友:
本人学历低,复杂的计算不会,个人论点,也没有仪器去验证,所以不对之处,前辈们多多指教
强信号时设二极管没损耗,检波输出的电压是LC电压的1.41,当RL=2RP输出最大
但半波是不是电压只有一半,要输出同样功率RL要除4,所以RL=0.5RP

网友:
更证下,弱信号下RL=2RD=2RP

网友:
半波检波时,强信号下RL=0.5RP输出最大,而RD影响小些,弱信号下RD=RP,并且RL=2RD输出最大,但随信号强度增大RD越来越小,所以RL=2RD越来越小,但不应小于0.5RP,实用RL应该是耳机能听到最小声音下信号强度的RL

网友F:
总结下,半波检波,RD=RP,信号由弱到强,RL由2RD到0.5RD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结下,半波检波,RD=RP,信号由弱到强,RL由2RD到0.5RD最佳

我快算出来了。

网友:
要是有仪器测试下算出来的结论就好了

楼主:
没有。我是光说不练。

补充内容 (2018-1-25 13:35):
等我把计算结果发上去,请多提建议。

网友:
;学的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