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片的困惑

楼主(2018-01-17):
有段时间很想买部电影机。曾经有一种想买8毫米电影机的冲动,研究和了解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好好研究和玩耍的想法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后因为网上很多地方讲,胶片不好找且不易保存,也放弃了这个想买的冲动。这里肯定有不少专业的行家,能够解释一下,是否有这个问题?电影厂的彩色胶片是如何保存?是否要放在恒温和恒湿的环境下保存彩色胶片?

网友A:
只能告诉你,您买得起的胶片全是红的。

网友B:
关于电影胶片,这篇文章里有些信息值得参考。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
修复工作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提供一个低温干燥的存放环境,以防止影片进一步变坏。(香港电影资料馆设有一个摄氏零下18度的冷藏库存放该片,可以长久保存硝酸片。我国解放后拍摄的大量红色经典影片就是使用的硝酸片,加上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去存放原始胶片,因此即便进行了修复在观看时也会觉得没什么太大感觉。)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电影胶片冷藏库
另一方面,因为硝酸片非常易燃,甚至有自燃的危险,从1950年代起已不再生产及采用,故此必须尽快把内容翻印在比较稳定及安全的聚酯片上,以作保存。首先要替影片作详细的状况检查。它的各项资料,包括物料状况及转场资料等均须详细记录。下一步是修补菲林的所有损坏,否则菲林通过印片机时,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破坏。进行印片之前,所有驳口必须重新检查,以防驳口在印片过程中松脱。接着是彻底清洁菲林,务求令印片过程顺利及提高画质。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数码修复工作室机房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修复人员正把一卷菲林装上菲林清洁机
为减低片基花痕的影响,采用全浸式湿印片技术翻印新片,新印一条翻子和一条底片。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翻印新片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进行校色等画质修复工序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修复前的画质严重偏色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修复后的画质色彩艳丽
对于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画质噪点,一般可采用工作室所设置的去噪程序清除。对于剩余的较大无法去除的噪点,可采用数码手写板进行类似PS的修复工作。但是需要一帧一帧的清除,还需要反复多次的对比,确保画质的完美。
下一步是声片的数码修复。把声轨部分输入电脑,经过数码技术的处理,降低了噪音,提高了讯噪比,改正了声调及调整了声音的播放速度,修复后音质得到改善,并修正了声音的调子和播放速度。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声轨修复
把修复后的声音转录成一条新的声片。最后是新拷贝的印制。把新印的底片及声片同步化之后,印制一个新的保存拷贝及一个放映拷贝。
PS:有些电影修复工作室是把电影胶片内容转成数字格式存储于电脑硬盘再由特殊软件(通常是在UNIX/LINUX环境下的软件)计算出去噪点的参数后,自动处理画面。经典奥斯卡电影《罗马假日》就是走的这个路子,动用了一个由几百台电脑组成的工作站24小时对于画面进行处理。
------------------------------------------------------------------------------------
大陆不是没有这种技术,而是有很多方面的考虑,个人觉得可能有以下几点:
1.需要修复的影片基本上是50年代-70年代的老片,即便修复得和新拍的一样,谁来看呢?
2.修复完的电影在哪放映?
3.电影院放映会有多少利润?仅仅在电视台放映似乎多少有点不值吧?
4.制作成DVD出售,有多少人会来买正版的?
5.建设一个电影胶片冷藏库、一个数字修复工作室、各种设施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专业修复人员的培养需要大量的时间,薪水还不能少,谁愿意来做这个投资?
这些都是现实问题,大家都知道,LINUX的技术含量肯定比WIN高,自然LINUX比WIN专业,可是做WIN有钱赚,无论这个系统有多烂;做LINUX没钱拿(当然也还是有人在做),哪怕这个系统能够运行到宇宙爆炸也很稳定。这就是现在大陆的考虑(其实也没有错)
不过,在GOOGLE翻阅了一些资料,我知道在香港,起码有2家电影公司是专门做(起码愿意做)数码修复工作的:
1.天映娱乐公司——修复了大量邵氏经典电影,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数码修复技术。本文中很多图片来自该公司官方网站。
2.香港电影资料馆——是和意大利知名的影片修复实验室L’Immagine Ritrovata合作完成的。曾经将1940年的《老夫子》修复一新。
最后,我发现了一条足够让我们觉得惊喜和欣慰的消息:据2006年12月11日的《西安晚报》报道,西部电影集团导演杨凤良,和150多位技术人员一起没白没黑地工作,修复了1981年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画面斑驳的老电影《西安事变》重新焕发了容颜,这开创了中国电影先河。新版电影《西安事变》是我国第一部用尖端技术修复的电影,科技含量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告诉你,您买得起的胶片全是红的。

什么意思啊?没有搞明白。。。

网友C:
胶片是干、冷保存,不一定是恒温、恒湿。除非质量确实低劣,例如八十年代以前的黑白120胶卷和八十年代中的彩色乐凯胶卷。我手里五十年代的黑白底片至今清晰如昨,包括一些玻璃底片。电影胶片多是8定的,银盐稳定度高,对于五十年代及以后摄制和复制的片子,只要存放环境不是特别恶劣,一般的重放效果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片是干、冷保存,不一定是恒温、恒湿。除非质量确实低劣,例如八十年代以前的黑白120胶卷和八十年代中的 ...

之前想买台8毫米的电影机,卖家也提供几盘8毫米的电影胶片资料。我不知道8毫米的电影和胶片是哪年的东西,如果像网上卖的东西是否有问题?如同前面一位网友讲的,胶片的色彩都要变成红色。之前我有听说过有此事,但不知道是否有这种情况产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想买台8毫米的电影机,卖家也提供几盘8毫米的电影胶片资料。我不知道8毫米的电影和胶片是哪年的东西 ...

如果是彩色胶片的话,有这个可能,8mm胶片大多是七十年代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彩色胶片的话,有这个可能,8mm胶片大多是七十年代的产品。

看来我放弃买8毫米电影机和电影胶片的决定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放弃买8毫米电影机和电影胶片的决定是对的。。

8mm影片是国外的标准,国内的影片是8.75mm的,不过这种规格的影片不多见,一般16mm,35mm的影片常见,有几个电影群,经常出影片,不过影片保存条件要求高,需要低温冷藏干燥的环境保存,如果条件允许,就可以入手,否则就不要入手,不过可以适当地入手几部影片玩玩还是可以的,喜欢看电影,可以使用投影机,这样电影资源多,便宜,个人看法,仅供参考,不对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影胶片,这篇文章里有些信息值得参考。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

很专业,非常感谢了!。。这也是我一直困惑的问题,所以迟迟没有下手是否应该买台电影机玩玩。。。

网友:
我认为天天放影就是最好保存,电影机年代,除了运输一停下就上机放影又运输到下一家,天天都放。

网友:
记得好像电视里专题片播放过需要专业的胶片储藏室存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mm影片是国外的标准,国内的影片是8.75mm的,不过这种规格的影片不多见,一般16mm,35mm的影片常见,有 ...

老师能推荐能推荐那几个群吗,我有一台八毫米级,没有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能推荐能推荐那几个群吗,我有一台八毫米级,没有胶片

好友可以加我微信a1871271474,我给好友拉进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影胶片,这篇文章里有些信息值得参考。

电影胶片数码修复过程

艳阳天369老师,怎样区分硝酸片和聚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