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3D打印的小音箱

楼主(2018-01-17):
手机声音不够大,而且音质不行。一直就想做一个单声道的用源小音箱。就用3D打印机做了一个小音箱外壳。供电用3.7v锂电池,一块小数字功放板(捡来的)。一个小喇叭。金属喇叭网是拆机的。基本没花钱。

楼主:
声音非常满意

楼主:
这个不用调试,只要接线正确,通电就可以响。打算以后有合适的蓝牙接收板再加上去,现在只能用线路输入,先凑合着用。

网友A:
最近正想diy个小音箱呢,可是我没3d打印机

网友:
介绍一下打印机,还有程序,这是你的参赛材料吧

网友B:
前透声网一起打印不更好吗,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材料,前端的螺丝都可以打印出假的来装饰

楼主:
设计用的软件和3D打印机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透声网一起打印不更好吗,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材料,前端的螺丝都可以打印出假的来装饰

打印的喇叭网肯定没有金属网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的喇叭网肯定没有金属网好

那我无语了,这金属网等着生锈

网友:
好特别的音箱啊,先不说音质如何,就这种生产工艺就够特别了,好东西!

网友:
既然参赛就要展示技术要点。如果不把技术要点、难点描述清楚,拿什么和别的作品去比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透声网一起打印不更好吗,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材料,前端的螺丝都可以打印出假的来装饰

这个盒子的前端在打印时是贴在托盘上的,那些假螺丝、文字等都不好打印,最好是前面板分开单独打印然后用氯仿粘合起来可以做到没有痕迹。

网友:
估计太轻,建议加点配重,减少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盒子的前端在打印时是贴在托盘上的,那些假螺丝、文字等都不好打印,最好是前面板分开单独打印然后用 ...

可以反过来打印的,我这个就是反过来弄的。打印的时候选择建立支架就可以了(不然的话打出来就不是你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
新技术,新工艺,

网友:
设计的太机械了,没有一点美学,方方正正的,完全没有发挥3D打印的优势,应该流线造型,美学设计,搞出非3D不行的有特色的音箱来。

网友D:
一斤pla算起来也不便宜,不如多花点成本在喇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斤pla算起来也不便宜,不如多花点成本在喇叭上

公司的设备 免费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的设备 免费使用

真幸福。。。。。

网友:
效果怎么样呢

楼主:
比手机喇叭的音质好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
很精致,就是外形普通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想diy个小音箱呢,可是我没3d打印机

有朋友用电缆入地的塑料方管道裁下来零头做音箱,效果不错!大约105毫米见方,有四格和九格两种,可以去掉格,长度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