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伙

楼主(2018-01-17):
前几天从咸鱼搞了台补焊机,坏的。简单查看以后,确定IRFP460、10欧电阻全军覆没,驱动板几处断路,好在有万能淘宝,这些都可以轻易替换。跳过中板,检查底部小板和电源板,有两处虚焊,点之,内部高压放电未接,接上,一个变压器抹了脖子(还没型号,鄙视),剔头焊接上,两个电容损坏,换。手头没有吸锡器,本意是买个吸锡嘴DIY一个,可后来要求提高,铜嘴精细焊接的话就寻思买个氩弧焊改成冷焊机,结果第二天就看到这家伙。

网友A:
坏成这样,我肯定没那心思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成这样,我肯定没那心思弄了

因为它好,所以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没看懂说的是什么?

想说的话,后来删了。但这补焊机以前的确是很牛的物件。

网友:
真费心,个人可能没那么大耐心

网友C:
楼主应该是拿来练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拿来练焊接的??

还真是这样,很多年没动烙铁了,最近无事可做,想修点东西。升压线路很好查,这补焊机已经修好了。

网友:
补焊机是什么 头一次听说

楼主:
这是从网上买的精密模具补焊机,我把它修好整理以后的样子。

网友D:
来个前脸照片!这东西一般可不便宜!问一下:补焊机和普通焊机在电路上有哪些区别?主电路应该跟普通焊机一样的吧!

网友:
求科普 补焊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前脸照片!这东西一般可不便宜!问一下:补焊机和普通焊机在电路上有哪些区别?主电路应该跟普通焊机一 ...

放地下室吃灰去了,当年这机子12000元一台,上海荣恒的。大电路和我正在修的氩弧焊南通富力(也是主打薄板方面)没有区别,细节在冷焊机用直流电源代替沉重的变压器,频率和电流更强。即使没用大变压器,荣恒01比富力160P还重好几斤,荣恒和富力产的机子其实都非常棒,但都被市场淹没。过几天等我把富力氩弧焊机子全修完再一起上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地下室吃灰去了,当年这机子12000元一台,上海荣恒的。大电路和我正在修的氩弧焊南通富力(也是主打薄 ...

好的,多拍几张板子板子照片,到时我也研究研究看能否把我的逆变焊机改造一下,最近也在咸鱼上收了2台坏逆变直流焊机都已修好了!正好拿来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