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2改磁棒

楼主(2018-01-17):
收藏了好些红灯电子管收音机,711-3 711-5 ,最喜欢的还是711-2.不为别的,只因为相对小巧。
放床头柜,房间里更加协调。
711-2干扰太大,收听效果不好。网上淘了几根 电子管收音机带线圈的磁棒。
刚改装完成,难度很小,无非是把中波的次级线圈断开,接入磁棒线圈。想办法固定。
懒得搞支架,直接绑在中周外壳上了。原机器的电子管发黑了,好像上家买来就没换过。6A2,6K4咱有的是,几年前广坛各整了一盒。便宜,1块不到一只。
换了6A2 6K4 ,开机!呵呵!又回来了,该有的台都有,干扰小了许多!
声音还是那个久违了的声音!醇厚、绵甜,小时候的声音!
味还是那个特有的电子管烤着木头的味!
凑过去,鼻子一闻,香啊!呵呵!

网友:
经典的机子

网友A:
这机子品相真好

楼主:
下一步有个计划,想整一台带音调的6P3P单端。
大家对音调好像一直觉得没必要。
咱不追求高保真,不听碎玻璃,子弹。
喜欢胆机的谐波失真,喜欢变味的音调!
电路就参考711-2的,元器件已经到位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品相真好

嗯,谢谢夸奖!
有好几台711了,看到品相好的,也仍不住下手,呵呵!
这机器实物比照片品相更好!
来自东三省 你懂得,也只有在那里,才有如此品相。南方的,呵呵早锈了!

网友:
711系列的我也有好几台,回头改来试试

网友B:
只更换磁棒不进行统调肯定发挥不出收音机最大性能,即便没有信号源应该也用高低端电台配合万用表统调,机器只更换了磁棒,所以覆盖不用动,重新调整跟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更换磁棒不进行统调肯定发挥不出收音机最大性能,即便没有信号源应该也用高低端电台配合万用表统调,机器 ...

买家说他已经调整完成了,不用动。
要求不高,算了!该收到的都收到的,对比9700DX和PL600。
谢谢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家说他已经调整完成了,不用动。
要求不高,算了!该收到的都收到的,对比9700DX和PL600。
谢谢提醒 ...

这个肯定是扯淡啊,每台机器的分布电容都不一样,如果采用标准件的话为什么工厂仍需对收音机进行调整呢?每台收音机所需的天线电感量都是有微小差别的,因为可变,分布电容都会造成误差,所以说你还得自己调节跟踪,跟踪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收音机的灵敏度。

网友:
该收的台都收了,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就不要在调了,怕越调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扯淡啊,每台机器的分布电容都不一样,如果采用标准件的话为什么工厂仍需对收音机进行调整呢? ...

嗯,学习了!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学习了!谢谢指点!

方法很简单,靠近低端600K处找个台,将万用表接到AGC电路测量电压,左右移动天线线圈至负压最大,高端1450左右找个台,调节补偿电容器,注意是天线调谐一联的那个,至负压最大,再收听就有惊喜了。

网友C:
三点跟踪看猫眼就可以,当然有个信号源更好,有些时候仪器也不是万能的,比如扫频仪调出的漂亮的曲线,效果不一定是最好,耳朵收货有时候比仪器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简单,靠近低端600K处找个台,将万用表接到AGC电路测量电压,左右移动天线线圈至负压最大,高端145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点跟踪看猫眼就可以,当然有个信号源更好,有些时候仪器也不是万能的,比如扫频仪调出的漂亮的曲线,效果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棒不要平行,还是倾斜的好。还有磁棒的角度要能够调整才行!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