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牛人”说驻极体话筒可以一正一反的并联

楼主(2018-01-18):
逛某论坛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贴子,说多个驻极体话筒并联并指向不同的方向可以到达降噪的效果,并强调并联的时候话筒要“一正一反”的接。本人孤陋寡闻,以前没见过这种用法,于是通过微信联系了帖主,帖主热情的跟我分享了他的“经验”。不过我比较疑惑:“驻极体话筒内部有一个MOS管做阻抗变化,反接时MOS管都不能正确偏置,能工作吗?”,我向他表达了我的疑惑。他有点不太乐意了“电子这东西理论和实践偏差很大....”。为了说服我他还举了一个例子:“LED串联一个150K的电阻和IN4007,接入220V市电,理论上需要电阻的功率为2W,而我使用1/8W的电阻,用了很多年都没有烧坏,这怎么解释”。我算了一下,电阻实际消耗的功率大约0.16W,只比1/8W略大一点,没烧坏说明不了什么,并告诉他计算方法。这哥们看了不服气,说我算的不对,还跟我说他的计算方法,%&……*的说了一堆,反正我是没看懂他的思路,建议他好好看看《电路基础》这本书,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了。然后他就把我的微信删了。
我到底哪错了?驻极体话筒真的能这样用?

补充内容 (2019-3-8 12:34):
封帖了,请不要讨论了

网友(2019-03-05):
驻极体话筒不能反向并联,因为内部的FET场效应管是专用的,内置了一个二极管,反接绝对不工作。
这种话同有2种输出方式,一种是漏极输出,相当于晶体管的集电极输出;另一种是源极输出,相当于晶体管电路的发射极输出,这2种输出方式极性相反 ,通过一定的连接方式和应用位置搭配,可以起到降噪的作用,有需要电路图的无偿提供。在我的技术公众号《电声在线》里有很多关于话筒的技术文章13538185508  微信

网友:
话筒降噪利用的是气动力学,环境噪声通过一个外容器同步对微音器的振膜两面作用,因压强相同而抵消了噪声;但发话人只正对振膜的一个面,所以语音可以转换为输出信号。

所谓正接反接都是误传。

网友:
两只话筒收音反相 确实可以降低环境噪音,类似共模信号。
但是简单并联效果不一定会好。

网友(2018-08-26):
引用 网友A:
驻极体话筒内部接了只结型场效应管,这种管子源极和漏极是可以对调的。

好像是这样的,以前看到过电子版的电路图,也做过一个,对消除啸叫回馈声有一定作用,单话筒很容易产生啸叫的,不过现在的专业调音台走到大音箱前面都不会啸叫的,其原理没有深入研究!
会议扩音还是有很多学问的,但看到很多人是开了混响的难听得死!说一声回荡好长时间的!又要听不到回音,又要距离话筒较远都可以有很大的音量,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网友:
基础知识太薄弱

网友A:
驻极体话筒内部接了只结型场效应管,这种管子源极和漏极是可以对调的。

楼主(2018-07-27):
引用 网友B:
是你理解错了,一正一反是指开口的朝向。我是见过的,至于能否降噪,不清楚。

他的电路图上清楚的标明一正一反的并联,并配有文字说明。你啥都没看到就断定我理解错误了,佩服佩服

网友:
麦克风方向不同起不到降噪作用

网友(2018-01-18):
其实,你已经明白了!
技术上没有捷径,巧妙设计的基础是知识!

网友:
      手机的耳麦就是用的消噪音麦克风, 你用 RTA 软件会看到频谱中间一个大坑。

      拆个淘汰的SONY ERICSSON 的 耳麦看看。

     消噪麥的型号也会标出来。

       https://www.alibaba.com/showroom ... ophone-capsule.html

    https://www.mouser.com/Sensors/A ... _/N-98yhe?P=1yv024e

网友C:
1.驻极体话筒通过电路变换,正负是可以变换;接法错误会引来感应噪声。
2.内部带二极管的,不能反接。
3.接法错误引来感应噪声;再正确并接一个,可以消除部分感应噪声;
    故意反接降低噪声,那是胡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驻极体话筒通过电路变换,正负是可以变换;接法错误会引来感应噪声。
2.内部带二极管的,不能反接。
3. ...

可能正好拿了个可以正反接的,他就把这一偶然当作所有了。

网友:
有什么奇怪的,
曾经一批产品,由于电子供应商发错型号,电阻值少了个0,质检也过关,

0.25W电阻扛0.6W热量,发货后,只有小部分使用一段时间才烧,还是在高温环境下工作,

还好,这个电阻烧了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一正一反不能降噪,有些话筒甚至不能工作,他的理论应该是加一个反向电路,确实可以降噪。就跟在AU里面采集噪声样本一个原理,现在市面上的降噪技术都是基于这个

网友B(2018-07-20):
是你理解错了,一正一反是指开口的朝向。我是见过的,至于能否降噪,不清楚。

网友:
你的说法不对,是麦克风的方向相反,这样可以消除背景噪音,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