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SANYO M2429H 收录机维修

楼主(2018-01-18):
三洋 SANYO M2429H 收录机维修
通电开机,有杂音。无台。
拆开看看,薄膜可变电容绝缘片碎裂。
查找资料,没有电路图。
找兄弟型号,发现类似可以参考。
可变电容没有标明容量,淘宝查找,发现有两种,AM270P/FM40P,AM140P/FM20P。
笨办法,拆掉可变电容,焊上两个270P电容。然后测量本振频率,看看对不对

网友:
你看一下电容外壳的编号或数一下动片数量,三洋用270P可能不合适。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46412-1-1.html

网友:
三洋 2429 ,我的第一台收录机。

网友:
买块拆件板啊。。。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  坏机  60元拿去做配件

网友:
2*270,2*22p,带4个微调电容器是可以代换的,最好有电容表测试出代换的接线要与原来的接线一样才行,还有两个事情要注意,1,换后原来的双连跟代换的双连方向相反(要重新盘拉线-----不然会是度盘的低端实际是度盘高端,度盘的高端实际是度盘低端),2,还有要去完成中短波的跟踪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