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发射中波或者长波的芯片

楼主(2018-01-18):
88-108M的FM芯片很多,但没找到能发射中波或者长波信号的芯片,有大神用过么,帮忙推荐下

网友:
发射中波或者长波信号的用分立件不好吗?

网友:
中波或者长波感觉用电子管功率更大吧

网友:
大功率音响发烧管都可以发烧中波长波,但现在还有多少人听,现在主流就是调频,而且天线短,你取中波1/4波长天线试试,没有几公里的线你1是架设不了的,而且发射还违法。

网友A:
用功率函数信号发生器,配上一个调制器就行(调幅调制比较容易的),我什么也没有说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功率函数信号发生器,配上一个调制器就行(调幅调制比较容易的),我什么也没有说呀

关键天线是大问题,短距离发烧不如用调频的。中波长波发射都是国家级设备,国家级中长波天线那是只有国家烧的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天线是大问题,短距离发烧不如用调频的。中波长波发射都是国家级设备,国家级中长波天线那是只有国家 ...

这里讨论的是能不能的事而不是法律允许的事。天线可以考虑光缆的加强芯或者市电电网,当然这只能农村用,全村收到你的电台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小功率用分立件也就是几个管子的事儿,发射半径覆盖一个乡镇问题不大,拯救中波收音机嘛,天天放音乐人畜无害,或者转播中国之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不是问题,就算不匹配,功率够大也是可以达到一定距离的。

不匹配不行,不匹配的话很容易烧坏末级功放管的

网友:
没见过芯片的,支见过分立电路的

网友:
这是我找到的几个电路
AM

网友:
仅供试验
RAMSEY AM-1 Transmitter   th (1).jpg th (2).jpg th (3).jpg

网友:
厉害,这么多图,下载了几幅简单易做的,有空玩玩

网友:
分立元件 (行管、电源调整管以及电子管)就可以了。 自己找 ARRL 的书。

注意遵守当地的法律。

楼主(2018-02-24):
谢谢分享

如果调频发射呢,有没有可以参考的

网友D:
在教育系统有用中波来传输信号的设备,一台发射机,天线在每间教室内经过,用耳机接收,主要用来英语听力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教育系统有用中波来传输信号的设备,一台发射机,天线在每间教室内经过,用耳机接收,主要用来英语听力考 ...

那种是直接发射音频信号的,没有到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