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PR611收音机只能收一个台

楼主(2018-01-18):
请教大侠,小弟最近入手一台飞达PR611收音机只能收一个台,是否是可变电容问题?如何修?

楼主:
请教大侠 ,如何调整啊?

网友:
一般天线线圈断路

楼主:
我拆开了,是可变电容中间轴与动片的固定螺母松了,现在好了,小鸡有唱歌了,灵敏度很好,声音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开了,是可变电容中间轴与动片的固定螺母松了,现在好了,小鸡有唱歌了,灵敏度很好,声音很大!

这种现象在国产货中常见。

网友:
看图片,好像机器上的中周调乱了,基本都在金属壳的顶上了,这样的灵敏度会受影响。
如果有条件应该调一下中频465KHZ曲线。。

网友:
想当年我就是组装了一台类似的收音机然后慢慢入门的电子技术,值得记念

网友:
这机子不错,两级中放,灵敏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