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艾美特电磁炉的改进修理

楼主(2018-01-18):
前二天去废品收购站看到一个非常新的艾美特电磁炉,还是触摸屏的,于是和废品收购站的老板讨价还价最后已把我的36块废汽车电瓶(从32AH到150AH)卖给他成交,这个电磁炉没有花钱。拿到家以后拆开一看,里外一样的新,看来没有使用多长时间,我想这样新的电磁炉为什么就坏了呢?我于是打开查看原因,发现这个电磁炉只是烧了一个保险一个全桥一个场效应管,并且看到上家以及修理过也看到只换过保险全桥和场效应管IGBT,从痕迹看只是维修过一次,于是我就把保险、全桥、IGBT换新的,上500W的在线UPS用电瓶启动,发现没有18V的电源,故判断电压芯片VIPer12A坏了,故也换了,5V\18V电压一切正常,开机发现电磁炉一切正常就是风扇不动(必须过1分钟风扇才开始转动,这后来发现的),于是用表查找是不是风扇坏了一查风扇正常,正在查找时发现风扇转了,于是查看YK1201的数据,发现2脚风扇运转时是5V电压,不运转是0V电压。这个电磁炉在刚开始上电时风扇运转15秒左右停止,以后按开机键面板显示,就是风扇不运转。看到这里我知道为什么这个品牌的电磁炉坏了?是因为这个电磁炉上电以后风扇在1分钟以后才运转,电磁炉的全桥和IGBT管温度过高散热不好,出现烧保险烧桥烧管的现象。知道了病因就好处理,用500W的在线UPS用电瓶启动上电查看哪里有5V电压,一查看到11脚有5V电压,故把2脚断开把2脚和11脚连接,开机风扇运转正常,调整可调电位器让电流保持在8.5A时,至此一切顺利完工,安装试机烧水6分钟一壶水烧开了,再也不出现烧保险烧桥烧管的现象了。。。。。。 白得了一个电磁炉。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电磁炉你们就按照我的这样改装一下,保证是一个非常好的电磁炉。。。。。。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继续上图。。。。。。这个电磁线圈质量不错,加厚的铜线圈。。。。。。值得修理。。。。。。

楼主:
继续上图。。。。。。6分钟水就烧开了。。。。。。

楼主:
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电磁炉大家改造一下看看,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电磁炉。。。。。。

楼主:
怎么样?这个电磁炉修好的价值现在体现出来了!

网友:
不错不错,图文并茂,而且分析能也很好,修好才是硬道理!!赞一个

网友A:
见过多数风扇是由散热片温度控制的,具体看厂家软件设计的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多数风扇是由散热片温度控制的,具体看厂家软件设计的意图。

这个爱美特电磁炉的风扇由YK1201这个芯片控制,并且是开机一分钟以后风扇才开始工作,问题是一分钟全桥以及IGBT管已经高温了,这样长期使用决定是要烧毁的

网友:
这个电磁炉用料做工不错,比某些美的,九阳电磁炉强多了。

网友B:
风扇运转估计是CPU通过NTC电阻检测散热片温度来控制启停或者转速的,双风扇的散热应该好,有时频烧功率管也不一定是散热不好,铜线盘的电磁炉已经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运转估计是CPU通过NTC电阻检测散热片温度来控制启停或者转速的,双风扇的散热应该好,有时频烧功率管也 ...

这个厂家设计的电磁炉不和检测温度电阻有关。我检测过这两个电阻的,这两个温控电阻都是100K欧,我用10K电阻代替测试过没有反应,用500K欧电阻代替测试过还是一样,就是这个机子开机一分钟以后风扇才运转。
   为什么这个电磁炉这么新就坏了,估计是厂家设计的,一个错误的设计方案。。。。。。

网友C:
以前修这些是想着办法修,以前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这些是想着办法修,以前质量好

也是看到这个加厚铜线圈才和废品收购站的人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厂家设计的电磁炉不和检测温度电阻有关。我检测过这两个电阻的,这两个温控电阻都是100K欧,我用10K ...

也可以在散热片上固定一个55°左右的常开型温控器将风扇串入即可,待散热片温度达到55度左右即接通风机运行降温,厂家也可能是考虑降低整机功耗了吧,多一个风机就多3-4瓦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在散热片上固定一个55°左右的常开型温控器将风扇串入即可,待散热片温度达到55度左右即接通风机运 ...

您说的对,这样设计就是为了省电,您说的在散热片上固定一个55°左右的常开型温控器将风扇串入,这个非常好,我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用在在线UPS上降低噪音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91107-1-1.html

网友D:
很好   很强大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   很强大 顶一个!

谢谢支持。。。。。。

网友:
双风扇的电磁炉都做得很薄,限于内部空间有限 散热片普遍偏小;散热风扇的正常运行,首当其冲 直接关系到长时间使用电磁炉的安全问题!
    其实现在的家电产品,因为贴片元器件的大量采用,正不断朝着小型化多功能话发展,所以散热问题越来越不容忽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看得很清楚明白

网友E(2018-03-01):
楼主把这个散热风扇的控制线和一个常5v引脚接通,这样一来虽然风扇能转了,可是只要插着电源线,这个风扇就停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这个散热风扇的控制线和一个常5v引脚接通,这样一来虽然风扇能转了,可是只要插着电源线,这个风扇就 ...

已经安装温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