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无线网络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8-01-18):
戴尔笔记本电脑(xp系统)怎么都连不上家里的无线网,驱动什么都正常。“无线网络连接  属性 ”里面的 “无线网络配置”中“首选网络”里的家中的无线网名前有一个小红差,不能去掉。甚至周围的无线信号都能搜到,自己家的却没有。这是怎回事?望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不兼容的问题,见过这样的

网友:
重装一下驱动? 看无线路由重置一下 重新设置 我估计八成是无线路由的事

网友:
是不是你家的无线路由关闭了所谓“无线广播”(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个选项),这样,你的路由将不被网络设备发现,但并不影响使用。如果确实是上述原因,可以在网络设置里设置你的路由,发个win10的图:

javascript:;

网友:
不会连过但是密码输错了吧 重新输下密码试试

网友:
红叉的情况没碰到过,是否能上图看看,机器比较老吧,xp系统按说也能连,我常用的机器里面最低的x31thinkpad给cnc传程序,就是无线网,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坛友!不是路由器的问题,因为另一个本本都能正常上网,奇怪的是我拿正常的本本做参照,按它的数据设置这台无线上网却怎么也连不上,附近的信号都有,自己家的却没有。两台都是xp的系统,重装了系统也不行。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还请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路由器名称不要用中文或是特殊字符,老电脑网卡对这支持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