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连接空气双联

楼主(2018-01-18):
第一次做矿机,请教一下如何连接空气双联,各位不要见笑。
连接方式:C连接地线、线圈、耳机,A连接天线、线圈、检波二极管、耳机,这样正确吗?
AB是否需要短接?
谢谢各位

网友:
照图连结即可。

网友:
A.B不能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单回路矿机且电感量合适,把A、B两点接入电路就行了,C空置不管。

AB不都是定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单回路矿机且电感量合适,把A、B两点接入电路就行了,C空置不管。

不对吧?

网友B:
如果做单回路矿机要么AC要么BC。

网友C:
如果A.B短的话,容量就太大了,这得由您的电感来决定。

网友:
這样试试:

网友:
这个图用其中一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单回路矿机要么AC要么BC。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A.B短的话,容量就太大了,这得由您的电感来决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单回路矿机且配合的电感线圈电感量合适,把A、C两点接入电路就行了,B空置不管。双联使用前清洗晾干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