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都在一根线上,为什么电话不自激?

楼主(2018-01-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简单说就是内部电路中有消自音电路,最简单的电路是用变压器的,电子技术发达了就用电子电路了。很简单的道理

网友:
带通滤波器

网友:
长途电话线路上一对线可以传输几十路语音信号呢!

网友:
以前学过桥式消侧音电路,输入输出分别接在桥的两个对端,电桥平衡时,话筒的信号几乎传不到喇叭里

网友:
有回声消除的电路的。

网友(2018-08-31):
这个俺不懂,就是来凑个热闹

网友:
上个月买了个自扩音话筒,扬声器话筒一体的也不会自激。现在都是专用消回音芯片,内部是dsp芯。老的电话是模拟消回音,还有半双工消回音。

网友:
这个原理是不是类似于一个高频,一个音频,所以互不干扰,蒙的

网友:
电话是用转电线圈2线转4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