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 空开从导轨上拆下,及把空开装到导轨的方法?当然要先把连线拆除。

楼主(2018-01-19):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空开从导轨上拆下,及把空开装到导轨的方法?当然要先把连线拆除。   感谢指点!

把空开从导轨上拆下的方法是:   上推下抬,不用工具就行 吗?
        拆下时, 握住空开,把空开  往上抬住,往外轻拉即可 。 即使背后下方有卡钩的,上边倒钩脱离导轨就可拉开
                           (抓住空开,用力往上顶,就拆下来了或用一字起,把下面两个卡扣往下拨)

我上次想把空开从导轨上拆下来,用一字起,用力翘  空开下方的卡扣, 结果把卡扣 翘断了,悲催了

把空开装到导轨上的方法是:
        装上时,把空开上面卡上,  用力往下按,就卡了吗?    (我看到有的师傅在把空开装到导轨上时,采用的方法是  把空开下方先装到导轨上,再来把空开上方卡到导轨)

    到底  把空开装到导轨上时,
应先把空开上面卡到导轨  还是  应先把空开下面卡到导轨呢?

网友:
应该是先把空开下面卡到导轨上

网友:
把空开下面的卡扣撬开,空开从下往上抬,2个底座同时做,很容易的

网友:
每个厂家的塑料模具不一样,卡扣也不太一样,设计合理的,安装的时候先挂上边,下边一压就卡进去了,导轨也得用质量好的,质量差的边沿太锋利,空开下方的活动卡舌回缩就被限制。所以安装的时候先挂上边,下边按两下按不进去就用一字螺丝刀辅助一下。拆的时候最好是用一字螺丝刀翘一下卡舌下端往外拉然后上提。。。

网友:
品质良好的空开装上时卡槽上缘挂上轨道下端稍加压力;取下时整体上抬空开上端外掰再向下拿下即可,装上取下都很滑顺可靠。
但是!!!!现在的空开都是要伴随暴力和一字螺刀挑拨那个锁舌才能成功~因为优良品质已经是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