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谁有先科小蜜蜂扩音器N-202的电路图,或者内部PCB板的照片,我的小蜜...

楼主(2018-01-19):
大家好,我的先科小蜜蜂由于充电时不小心用错适配器了,把9V的插在小蜜蜂上(原先充电为5V),导致现在PCB板上的一个电阻和稳压二极管烧坏了,我现在找不到他们的引脚接法,麻烦各位大神帮忙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稳压管好接,稳压管的负极接电源的正极,电阻要看是干什么用的,若是保险电阻或限流用电阻基本上不大,不过看电阻色环就知道其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好接,稳压管的负极接电源的正极,电阻要看是干什么用的,若是保险电阻或限流用电阻基本上不大,不过 ...

你好,方便加您QQ吗,我有PCB板的实物图,但是图片太大了上传不上去,我QQ2238378077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方便加您QQ吗,我有PCB板的实物图,但是图片太大了上传不上去,我QQ2238378077

你把图片通过手机QQ发送一下,然后再保存,腾讯会帮你压缩照片,重新保存的图片就能在论坛发了

网友A:
USB输入5V通过二极管降压(不是稳压二极管),随便找一个1N4001系列二极管就行)加一欧姆电阻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片通过手机QQ发送一下,然后再保存,腾讯会帮你压缩照片,重新保存的图片就能在论坛发了

您好,请问您懂这块的知识吗,我可以加你QQ吗,22383780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输入5V通过二极管降压(不是稳压二极管),随便找一个1N4001系列二极管就行)加一欧姆电阻充电.

您好,我加您QQ可以吗,我把实物图发给您看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加您QQ可以吗,我把实物图发给您看下

网友B:
玻璃二极管上印的什么字?
电阻印字“4R7”,是4.7欧的,用万用表测一下坏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二极管上印的什么字?
电阻印字“4R7”,是4.7欧的,用万用表测一下坏没坏

你好,二极管烧毁了,看不清字,但是测量的压降在0.7V,我买了外形相同的二极管IN7345

网友B:
普通二极管,稳压管,测量的时候压降都是0.7V左右,我感觉还是把线路图先摸清楚,试着画一下,电源怎么进去的,怎么经过二极管和电阻的,这样才能判定是不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二极管,稳压管,测量的时候压降都是0.7V左右,我感觉还是把线路图先摸清楚,试着画一下,电源怎么进去 ...

好的,谢谢你,我试看看,不过这个是双面的PCB板,PCB上面那些白色的印刷可以用小刀刮去吗

网友:
当然可以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