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500-2电阻档奇怪故障,求教

楼主(2018-01-19):
此表到手时4.3k,11.6k电阻烧坏,换之,调0线绕电位器烧坏,找了个2.2k旋纽电位器装上,问题是r1档无法调0,指在表盘中间。已检查9.4欧,94欧等电阻及1.5欧,6欧等分流电阻皆正常,电池是新的,电池仓触片及连线,波段开关触点都通。电流档,交直流电压档基本正常,反复鼓捣,也没整明白,此表出调0电位器接了个7百多欧电阻,一路分流经12k。2.25k等电阻回负极,另一路到表头,表头内阻2.2k,出表头直接到交直流调节电位器,没有按电路图接1k电阻,不知原使用者是拆掉了还是原始设计如此,然后出电位器回负极,电位器1k多。补上1k电阻,也如此,看500-2电路图,出电路器应经1.3k电阻,而非700多欧,所以换了个1.3k电阻,依然无法调0。垦请大家指教,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坛友有此表,能告知真实参数,最好。此表88年生产,外磁,部分色环加红绿袍线绕,有d欧档,d欧档能调无穷但不准

楼主:
具体来说就是调0电位器总阻值,出电路器的那个电阻阻值,交直流调整电位器总阻值,出表头是否有1k电阻?

楼主:
我一直怀疑装的2.2k电位器是否大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见过一块500型表,电路与其他的不同,也是有个1K电阻与其它表不一样,具体情况忘记了。

南通500-2和基它500表有出入的地方

网友B:
看下9.4欧那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9.4欧那个电阻?

焊下来检查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k减小些,比如800欧呢?

和它没多大关系,谢谢

网友:
版块问题?此贴昨晚来回过贴,在16楼,现在丢了很多,垮塌了?

网友C:
与欧姆调零电位器串联的1、3K电阻不是欧姆档电路元件,欧姆档时被开关A短路,所以应是开关A接触不良或开路,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欧姆调零电位器串联的1、3K电阻不是欧姆档电路元件,欧姆档时被开关A短路,所以应是开关A接触不良或开路 ...

谢谢北极兵老师

网友(2018-10-23):
时间太长了估计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要忽视了电池的影响,从电路图上看在电阻档位时如果电池的内阻很小则只要档位在X10或X100时指针可以调零,那么在X1档位时就没有理由不调零,除非电池内阻过大或输入部分档位开关及电池接触不良,不要太相信现在的一些“新电池”。在X1档位时将表笔短路,这时的电流达160mA以上,如果回路的接入电阻过大或电池的内阻过大,则加到表头回路的电压就达不到规定值(图中调零电位器与2k电阻的连接点对地的电压,约200mV左右),因此也就无法调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