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 led电源 输出电压 低, 找不出问题。。

楼主(2018-01-19):
测量前端大电容300v, 12脚供电的那个电压低(一直慢慢的往上升), 但是测量周边的元件正常(两个二级管正常,)。  换了一个tl494, 输出还是低。  输出电压2点多伏, 但是在0.01v的往上升, 最后升到几v   没测,    基本的元件 都测了一遍了    还是老问题。。    这个症状找不到出路了。

网友A:
TL494 12脚需7~30V,
14脚+5V(一般4.9左右),
1脚<=2脚 或者 16脚<=15脚, 1/2和15/16其中一组相等, 另一组小于
按此顺序检查

网友B:
电容漏电或容量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漏电或容量降低!

前段的还是后段的?  后端的 我拆了  换了别的还是一样,前端的300v不是正常码

网友B:
查查不起眼的一些小电容。我原来遇到一次,是电磁炉开关电源上的,在集成块边上有一个小电容,怀疑过这个小电容,但用万用表量是好的,也就没在关注这个电容,结果浪费了很多时间绕湾。后来把这个电容换了就好了!望你参考,只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94 12脚需7~30V,
14脚+5V(一般4.9左右),
1脚

494供电不正常 , 只有2点几     14角也 不正常

网友C:
顺着12脚往前查,电容,电阻,,,断开12脚测电压,如果正常就断开输出脚测量各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着12脚往前查,电容,电阻,,,断开12脚测电压,如果正常就断开输出脚测量各脚电压

断开12脚(两个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电压还是低,慢慢向上升,。    也有输出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开12脚(两个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电压还是低,慢慢向上升,。    也有输出电压,

查启动电阻,和12脚上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启动电阻,和12脚上的滤波电容

tl494的启动电阻不知道在哪。。 小变压器周围的电阻查遍了, 那个滤波电容也换了

网友:
重点查取样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不起眼的一些小电容。我原来遇到一次,是电磁炉开关电源上的,在集成块边上有一个小电容,怀疑过这个小 ...

我以前一个电烙铁也是不起振,怀疑过IC的电容,还拆下来量过了容量正常,电容两端的电压也有9V,因为没那个IC的资料,不知道工作电压,一直在绕弯子,后来还是接受坛友的意见,换掉滤波电容,结果一下就好了,MD电容容量正常,估计是电容内阻减小。

楼主:
还有两个三极管的电容 没换 ,一会试试 , 该放弃了,维修太业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两个三极管的电容 没换 ,一会试试 , 该放弃了,维修太业余了

一般494电源是一个电阻一端接正电源一端接12脚和电容, 顺着这个思路查, 是不是那个电阻变大了, 或电容坏了

楼主:
终于修好了,  就是楼上说的 电容 的问题,  查了好久 就是没换这个电容,别的都换了,本来打算放弃了 , 但是一想 还是把这个换了试试吧, 没想到好了。。。  谢谢楼上的 各位 !!!! 就不一一回复了。 把这两个叛徒给大家看看。

网友B:
祝贺让你的电源起死回生了!这下领教了不起眼电容的刁难了吧!不过又长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让你的电源起死回生了!这下领教了不起眼电容的刁难了吧!不过又长经验了!

谢谢 ,现在是对494电源熟了

网友D:
2个变压器都检查了吗?看哪个不行就拆开看看,没有什么复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个变压器都检查了吗?看哪个不行就拆开看看,没有什么复杂的。

楼主已经修好了,并不是变压器的问题,,看来你对拆变压器情有独钟啊

网友E:
测容量正常  但是换上就好的  问题 已经遇到很多次了  所以现在 再修电源时  直接把 反馈或是供电滤波的 电容 直接换掉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已经修好了,并不是变压器的问题,,看来你对拆变压器情有独钟啊

    拆了卖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容量正常  但是换上就好的  问题 已经遇到很多次了  所以现在 再修电源时  直接把 反馈或是供电滤波的 电 ...

是 啊 , 还有一个打嗝 的电源没修好  放弃了,  不知道啥原因。  修好了这个  自我感觉水平还是有待提高啊!

网友F:
你老大绕这么大的弯路哈,赶紧买个ESR表,直接在线测的那种,简单干脆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老大绕这么大的弯路哈,赶紧买个ESR表,直接在线测的那种,简单干脆解决

还不知道 esr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 esr表是干什么用的。。。。

1、电容的ESR是指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或阻抗。理想的电容是没有电阻的,但是实际上任何电容都有电阻,这个电阻值和电容的材料、结构有关系。由ESR引发的电路故障通常很难检测,而且ESR的影响也很容易在设计过程中被忽视。在仿真的时候如果无法选择电容的具体参数,可以尝试在电容上人为串联一个小电阻来模拟ESR的影响,通常钽电容的ESR都在100毫欧以下,而铝电解电容则高于这个数值,有些种类电容的ESR甚至会高达数欧姆。
2、在开关电源中电容的ESR直接影响电容的效果,它比电容的容量还重要,事实上电容容量一般都是在120Hz下测量的值,当工作频率提高时电容容量会急剧降低,甚至根本不能起到电容的作用。
3、一般而言应该选择ESR小店电容。 在不同的电容类别中电解电容的ESR通常最大,钽电容次之,陶瓷电容最佳。即使是电解电容中也分普通电解电容和低ESR的电解电容。同样容量同样耐压的电解电容,体积大的往往ESR小。同样容量不同耐压的电解电容,耐压高的往往ESR小。同样耐压同样容量的电容,105度比85度的ESR要小。
4、可以把电容简单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容跟一个电阻的串联。这个等效串联电阻会降低电容的瞬时充放电能力,对电容的性能有不利影响,越小越好,但是通常ESR越小电容就越贵。
5、电容器在电场作用下消耗的能量,通常用损耗功率和电容器的无功功率之比,即损耗角的正切值表示。损耗角越大,电容器的损耗越大,损耗角大的电容不适于高频情况下工作。散逸因数存在于所有电容器中,此参数愈低愈好。但铝电解电容此参数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容的ESR是指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或阻抗。理想的电容是没有电阻的,但是实际上任何电容都有电阻,这个 ...

受教 了 ,   这真的挺专业。

网友(2018-06-27):
不管怎么修好的,我都要说一句:和电容没关系,和ESR没关系。

这个电源通病,我一年修好多。

可调电阻坏。换了就好。量可调电阻102欧,实测已经变为十到几十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