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寻6611按摩垫维修求助

楼主(2018-01-20):
  单位的领导甩来一个非寻6611按摩垫,要求帮忙维修,具体现象是電源适配器接入后,按遥控建无反应,万用表测量電源适配器输出電压在10~12V间波动,初步确定适配器故障,更换我新买的2个電源适配器接入后,依旧无反应【此时怀疑个人手气臭,买了质量差的适配器】,采用个人的電台電源【调节至12V输出】插入電源端口,按动线控启动键,线控面板无指示灯亮,按摩垫也无工作。
  拆开线控遥控器,输入端为3P的杜邦线,有2组5V工作電压,线控電路板上也就是若干4引脚的触点开关、贴片LED和電阻,还有就是一个标号为FRH19-2.2,淘宝都找不到的IC。。
  请诸位大神、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谢谢了

网友:
女领导用的吧?哈哈

网友:
测一下轻触开关(若干4引脚的触点开关)阻值, 全换掉  就好

网友:
先不要想太复杂,先确定按键有无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