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模拟电感电路时遇到了一些困惑

楼主(2018-01-20):
想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图示均衡器,查了一些资料,在模拟电感这块遇到了一些困惑。
图中是对分立元件组成的模拟电感工作原理的一些描述,图不是很清楚但仔细看还是能看明白。我的困惑在于图中红色圈起来的这个条件,也就是 βRe>>R2。按我的理解至少大10倍才能算"远大于",这样一来三极管的发射极电位极少在电源电压的90%以上,基极电位非常接近于电源电压了(相差不到10%)。放大电路的电源多在几伏到十几伏,如此的话这个放大电路(这个电路应该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吧)的动态范围就非常小,输入信号稍大一点就饱和了。
我找了几分不同出处的资料,这部分的描述都基本相同。这些应该都是以前非常成熟的技术了,应该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错误。所以一定是我哪里理解错了。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以前没有开放改革的年代写的书可以隐瞒发明者的信息。

所以也许找不到全面的答案。

建议还是找本鬼佬教科书慢慢研究。

单管电路不可靠,最好还是用 OPAMP

https://wiki.analog.com/universi ... nics/text/chapter-4

http://sound.whsites.net/articles/gyrator-filters.htm

http://www.geofex.com/Article_Folders/EQs/paramet.htm

A gyrator is a passive, linear, lossless, two-port electrical network element proposed in 1948 by Bernard D. H. Tellegen as a hypothetical fifth linear element after the resistor, capacitor, inductor and ideal transformer.[1] Unlike the four conventional elements, the gyrator is non-reciprocal. Gyrators permit network realizations of two-(or-more)-port devices which cannot be realized with just the conventional four elements. In particular, gyrators make possible network realizations of isolators and circulators.[2] Gyrators do not however change the range of one-port devices that can be realized. Although the gyrator was conceived as a fifth linear element, its adoption makes both the ideal transformer and either the capacitor or inductor redundant. Thus the number of necessary linear elements is in fact reduced to three. Circuits that function as gyrators can be built with transistors and op amps using feedbac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yrator

http://www.epanorama.net/documents/telecom/gyrator.html

http://scopeboy.com/elec/gyrator.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有开放改革的年代写的书可以隐瞒发明者的信息。

所以你也找不到全面的答案。

非常感谢,用运放有一点比较尴尬:需要的运放太多,7频段双声道就算是用双运放也得7只,低电压单电源的还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用运放有一点比较尴尬:需要的运放太多,7频段双声道就算是用双运放也得7只,低电压单电源的还 ...

TL084 就好了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TL084单电源的最小电压为8V,我想用一节锂电池供电,驱动不了。我先看看你刚经的那些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查到M5229P的资料,某宝上貌似也没有卖的。

这些己是四十年前的IC,另外日本某IC专门生产厂有五段的,我现在一时间找不到资料

楼主:
找了一下,TL974好像可以,您帮掌掌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TL974好像可以,您帮掌掌眼?

这个是可以低电压运用,园了你的电源梦,但就是四运放,幸好是小封装,多用几个也不占地方,选得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低电压运用,园了你的电源梦,但就是四运放,幸好是小封装,多用几个也不占地方,选得不错的:victor ...

确实有点占地方,不过用4颗还可以接受。以后请您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有点占地方,不过用4颗还可以接受。以后请您多指教。

原来你发贴还不知道自己发的资料的内容,之前你发的EQ资料己有IC的多个型号了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多几只IC,又想波形完美,又想计算值与实际电路值完美相等,还是084能达到所有这些,因为它的输入端是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发贴还不知道自己发的资料的内容,之前你发的EQ资料己有IC的多个型号了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多 ...

那些资料我确实都仔细看过了,里边提到的ic我都查过资料,所有北提到的ic都满足不了低电压的要求,所以想用通用元件自己搭电路。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电池供电呢?你用在便携的功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电池供电呢?你用在便携的功放里?

用在助听器上,根据耳朵对不同频率的敏感程度做补偿。正在用Multisim做仿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在助听器上,根据耳朵对不同频率的敏感程度做补偿。正在用Multisim做仿真。

用晶体管好,就地取材,去库存。相信你手上有大量的晶体管吧?
用一节锂电池也可以。Re用一只晶体管的恒流源代替,就可满足要求。你有仿真软件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晶体管好,就地取材,去库存。相信你手上有大量的晶体管吧?
用一节锂电池也可以。Re用一只晶体管的恒 ...

一开始是考虑用晶体管,仔细分析后发现了本帖子前边描述的问题,目前没有找到答案。像您说的方案也考虑过,但是双声道7频段需要28只晶体管,再加上阻容元件加起来估计超过一百个元件了,元件有点太多了。

网友D:
这个不错,有技术含量,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有技术含量,学习了。

有兴趣可以一起研究一起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考虑用晶体管,仔细分析后发现了本帖子前边描述的问题,目前没有找到答案。像您说的方案也考虑过 ...

原来楼主没有这么多的晶体管!?
其实楼主也不用太担心均衡器的输入信号太大而会进入饱和失真。
1.均衡器一般是放在前置放大器与功放之间。输入信号幅度不会很大,有正负50mV的输入已很大了。而且你是用于便携式设备(低电压放大器)。
2.你给出的电路是共集电极电路。没有电压放大作用。
3.如果你想用一块锂电池BRe5~6倍于Rb虽然效果差些也应可过得去。如果你想用两块锂电池BRe10倍Rb绝对没问题。
当然用运放的效果绝对比用晶体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楼主没有这么多的晶体管!?
其实楼主也不用太担心均衡器的输入信号太大而会进入饱和失真。
1 ...

这么多元件pcb有点太大了,静态电流大也是个问题。先用运放,完事儿了再考虑用晶体管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元件pcb有点太大了,静态电流大也是个问题。先用运放,完事儿了再考虑用晶体管玩玩

不会的!用贴片只占很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用贴片只占很小的地方!

这么多元件用贴片估计得做双面板,快过年了交给板厂时间有点紧。自己做双面板过孔太占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元件用贴片估计得做双面板,快过年了交给板厂时间有点紧。自己做双面板过孔太占地方。

预祝楼主Diy成功!完成后发坛里让大家分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祝楼主Diy成功!完成后发坛里让大家分亨一下!

晶体管方案动态范围小的问题我想了一下,在当时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当时能用上均衡器的音响都是比较高档的,多是双电源供电总电压二三十伏,这样就有两三伏的动态范围应该足够用了。换句话说,晶体管方案不适合电池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体管方案动态范围小的问题我想了一下,在当时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当时能用上均衡器的音响都是比较高档的 ...

除非你用的是专用IC,否则你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用的是专用IC,否则你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是说用运放也会有这问题,我想了一下好像不会,你不妨说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运放也会有这问题,我想了一下好像不会,你不妨说说。

我也没有仔细去研究。我只是想运放的组成也是晶体管,如果不是专用运放,设计上不一定会考虑到那条件。你也看到用运放的均衡器,使用电压也不低。但我也不能确定,你最好用仿真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有仔细去研究。我只是想运放的组成也是晶体管,如果不是专用运放,设计上不一定会考虑到那条件。你 ...

理论分析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仿真也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分析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仿真也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祝你成功!!!

网友E:
找来找去还是用单三极管吧,发射极电压取电源电压一半,降不下来在基极加下偏置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来找去还是用单三极管吧,发射极电压取电源电压一半,降不下来在基极加下偏置电阻。

这一版先用运放做了,下一版再考虑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