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老还童

楼主(2018-01-20):
在网络上及坛子里有很多朋友有意或无意的放了一些四喇叭高档的录音机,这让我想起当年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很多四喇叭都是通过走私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的机器。让一些年轻人带着墨镜拎着四喇叭招摇过市。。但后来慢慢能看见很多不同的公司和型号的机器来了,让人目不暇接,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品相好的档位高的机器,例如SANYO三洋9994,Sharp夏普GF-999等这些机器现在也要卖到近万元了。。。

我也一直在网上看看希望能够满足曾经梦想,因为当年经济拮据,根本没钱买一台好一点的机器。但看了很久价格都相当贵,除非是品相差的。但突然有一天看见一台品相还不错,但品牌不是很好的四喇叭机器,日立TRK8180收录机,与卖家商量最后感觉还是蛮满意的价格拿下了,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四喇叭、三表头(两个是左右声道音量指示,一个电量指示)、音量、平衡、高低音调节、收音和磁带,录音磁带可以选择一面的任何一段曲目自动寻找和播放,机器是不错,但遗憾的是电源是110伏特、调频FM只能扩展到100MHZ,没有办法满足中国的频道电台选择。

另外还有一个所有二手旧机器的通病,皮带和橡皮轮全部老化了,这台机器更加严重,橡胶制品老化到已经成了橡皮泥了,让我找替代品都不知道要找多少周长的皮带。还有就是开关和电位器的严重磨损。。。好在我有心理准备,在网上买了配件和材料慢慢修复,功夫不负有心终于用了一周时间全部修复了,虽然磁带倒带时不是太灵,张力不够是因为皮带选择周长有点大,但也无所谓了。。

现在这台老机终于返老还童了,让我很是得意因为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看比三洋9994漂亮,很有灵气,没有2000块恐怕拿不下来。

每个人的审美观念不同,只能说各有千秋。

这个机器与9994不同的是调电台频率刻度盘在机器外壳上面的,且刻度盘是倾斜了30度(在上面第三张图片可以看见),这个小日本设计者故意这样做的,便于使用方便阅读指针所指频率,我感觉当年的设计真是用心在做自己的事,现在的电器设计者是为钱而设计。

另外一点,听磁带上曲目时,可以选择这一面的任何一段曲目,也就是APPS。在机器面板那个小方框的数字就是这个选曲而设计的,数字就是代表要选择的第几首曲目。我不知道其他高端的机器是如何设计的,例如SANYO三洋9994机器?

至于价钱让我捡了个漏,看成色还是蛮新的,含运费不到1300,还是从陕西运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哥的故事也是一箩筐呀! 让我们羡慕不已。细听您们的故事  会慢慢的  “被”  带上了 “贼船” 。

谢谢!不过等你到我这个年纪恐怕也会是如此,冒昧问你是哪一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没有可玩性。

是的,当年在江西内地插队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老爷子是省外贸局长,通过她200块搞了一台6060(走私的)。
不过当年也感觉非常棒了还能自动选曲,现在看感觉有点土了,所以现在网上也卖得很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传授一下你的经验吗?
比如粗细怎么量,用千分卡?皮带一般都有弹性,测量时很难拿准。还可能有些 ...

换皮带不难,特别是修旧机、古董机这类,没必要太认真。

音响器材皮带主要分两种:方皮带和扁皮带

方皮带用的最多,主要规格大致为0.7X0.7、0.8X0.8、1.0X1.0、1.2X1.2、1.4X1.4、1.6X1.6、2.0X2.0
粗细必须实测原皮带,前提是原皮带没被人换过,或者肯定换过但是与原皮带相同。
如果原机皮带没有了,粗细无法确定时,首先要看皮带轮V形槽和槽内皮带痕迹,连痕迹都没有就只能估计了,粗细按负荷大小凭经验近似估计。

扁皮带规格实测皮带厚度和宽度,找大致接近的即可。

测量,
一把卡尺足够了,没有的话用钢卷尺、直尺也行,甚至用眼睛看大概估计也可以。
长度
国内维修业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用皮带对折长度来描述皮带规格,你告诉商家也要以对折长度为准。
测量长度要是有原装皮带当然最好,但要根据实际情况,比如原皮带感觉已经松了就要适当缩短告诉商家。
没有原装皮带,或者原皮带已经自溶,或断裂多段,那么就必须实际测量。就是wayne898版主用的方法,这是标准方法,但必须要选没有弹性的线绳,按皮带原路径挂上线绳实测总长,得到的总长乘0.95,然后再除2,结果就是商家要的对折数据了。

如果不知道原皮带是怎么挂的,就必须自己分析机芯工作原理,确定各轮传动关系,分析出皮带路径,挂上线绳实测。

找不到没有弹性的线绳也无所谓,控制好拉力一样可以准确测量。

网友:
当年这种好机器的喇叭还是不错的。

网友:
版主,过程是不是很享受

网友B:
恭贺版主的机器恢复青春!  这家伙档次也不低呀!是不是还带数字选曲?

那个年代我只能仰望穿喇叭裤 扛录音机 跳霹雳舞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贺版主的机器恢复青春!  这家伙档次也不低呀!是不是还带数字选曲?

是的,兄弟看得很仔细!这个机器就是有这个功能,还是数字选择的。以前曾经有一台夏普6060的机器只能是前或后某一首曲目的选择,但这个家伙是这一面的任何一首,是不是很牛逼?!所以我买四喇叭的机器就是要选择多功能的机器,简单的东西再便宜我也不会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兄弟看得很仔细!这个机器就是有这个功能,还是数字选择的。以前曾经有一台夏普6060的机器只能是前 ...

简单的没有可玩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当年在江西内地插队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老爷子是省外贸局长,通过她200块搞了一台6060(走私的) ...

老哥哥的故事也是一箩筐呀! 让我们羡慕不已。细听您们的故事  会慢慢的  “被”  带上了 “贼船”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等你到我这个年纪恐怕也会是如此,冒昧问你是哪一年的?

回版主,77年,属蛇。

网友A:
这个机器我看比三洋9994漂亮,很有灵气,没有2000块恐怕拿不下来。

网友A:
机器价格超值!三洋,夏普的机器的APPS显示都用的是一排带1.2.3....等数字标号的发光二极管单灯显示,用这个方法显示的先锋机器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价格超值!三洋,夏普的机器的APPS显示都用的是一排带1.2.3....等数字标号的发光二极管单灯显示,用这 ...

我玩过很多型号的机器,但第一次看见有这个功能的设计,简直是非常棒。
在夏普6060机器上,也只能是正在播放曲子的前或后的任何一首曲,且大部分机器都是这样的APPS的设计,很少有这样的设计。磁带的A或B面上的任何一首曲目的搜索。。国产机恐怕这样的APPS功能都没有。。

所以讲,玩老机也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分析比较及找出其中的奥秘,这才是玩机的最高境界了。。

网友:
DRPS, APLD,都是一种电脑任意前后选曲的技术,不同厂家叫法不同,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玩过很多型号的机器,但第一次看见有这个功能的设计,简直是非常棒。
在夏普6060机器上,也只能是正 ...

国产收录机的选听和复听功能与你说的这个APPS功能差不多,只不过国产收录机是放音时按下快进或者快退按键,喇叭有轻微的叽叽声,听到叽叽声消失马上松开快进按键,录音机就能部分下一首歌曲,没有进口机的自动上一曲下一曲选择功能那么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收录机的选听和复听功能与你说的这个APPS功能差不多,只不过国产收录机是放音时按下快进或者快退按键 ...

这种做法,是否可以理解为手动选曲?因为两首曲目间的空白无声间隔时间很短,搞不好可能就出现当你手指松开时,前或后一首曲目的音乐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机器自动识别那样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飞利浦的D8623收录机,卡带部分比较难修,声音比日货好多了

这里高手很多,可以向这里高手求助的。。。

网友:
怎知是日立

楼主:
看看刻度盘上面中间的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刻度盘上面中间的图标

太低调了!!!

网友G:
好看漂亮 怎么看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仔细看 原来真是日立机器
话说 老日立 音响方面 很不错 后期就退出音响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看漂亮 怎么看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仔细看 原来真是日立机器
话说 老日立 音响方面 很不错 后期就退出 ...

非常低调的一款不错的机器,虽然年代久远但功能品质依旧。

网友:
现还有这"雅兴"鼓捣.目的就是使其能正常工作,不是-般的爱好

网友H:
这货当年也算高档货,好机,我的都是低档货,夏普700、威廉姆斯7喇叭、松下RX-52C、东芝电控85和几台早期国产单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货当年也算高档货,好机,我的都是低档货,夏普700、威廉姆斯7喇叭、松下RX-52C、东芝电控85和几台早期国 ...

可以考虑换一台品牌不太响的,但功能齐全的机器,可收藏也可以把玩一举两得,低档货就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收录机的选听和复听功能与你说的这个APPS功能差不多,只不过国产收录机是放音时按下快进或者快退按键 ...

这样搞不是太灵敏,常常过了曲目开头,可玩性不理想。。。

网友D:
好话、赞美都让大家讲完了。楼主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家也还有几台收录机,虽不算什么货式但放在那里很久了。一般是拿来作收音机。看到楼主的做法,看来等过了年我也该做点什么了!
祝大家新春快乐!新年新气象!

网友C:
皮带好配。
先确定皮带粗细,然后取实测周长的0.95,再折算为对折长度,告诉商家任何规格都能找到。
相对来说,还是OKXIA的皮带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好配。
先确定皮带粗细,然后取实测周长的0.95,再折算为对折长度,告诉商家任何规格都能找到。
相对 ...

我不会搞,只能用棉线绕圈估计长度,然后尺寸的前后各买一根,虽然有点浪费,但是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话、赞美都让大家讲完了。楼主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家也还有几台收录机,虽不算什么货式但放在那里很久 ...

可以考虑换一台品牌不太响的,但功能齐全的机器,可收藏也可以把玩一举两得,低档货就换掉吧。。

兄弟节日愉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皮带好配。
先确定皮带粗细,然后取实测周长的0.95,再折算为对折长度,告诉商家任何规格都能找到。
相对 ...

可以传授一下你的经验吗?
比如粗细怎么量,用千分卡?皮带一般都有弹性,测量时很难拿准。还可能有些皮带巳断开一节节了。还有一些皮劳因时间较长,已经变为糊状。这些情形如何还原出原来的皮带形状呢?
我有几台机由于放太久了,都岀现了上面的各种情况。 万望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搞,只能用棉线绕圈估计长度,然后尺寸的前后各买一根,虽然有点浪费,但是没办法。。

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因为有时皮带的长度已无法量。
再问一下大师,你用线量是不是要知道皮带的走法?如果皮带己烂掉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换一台品牌不太响的,但功能齐全的机器,可收藏也可以把玩一举两得,低档货就换掉吧。。

兄弟 ...

也不是很差的牌子SONY的机器。只是是后期的已带有CD。看着造工外形都好像没有前期的好。
祝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传授一下你的经验吗?
比如粗细怎么量,用千分卡?皮带一般都有弹性,测量时很难拿准。还可能有些 ...

如果你把这些机当爱机对待,非要认真的话,那么认真可是没限度的

你看我,原机皮带一个都没有的情况下,什么数据都没有,为了获得精确的皮带数据,要把机芯测绘出来进行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皮带不难,特别是修旧机、古董机这类,没必要太认真。

音响器材皮带主要分两种:方皮带和扁皮带

谢谢!够详细的!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把这些机当爱机对待,非要认真的话,那么认真可是没限度的

你看我,原机皮带一个都没有的情 ...

不用这么认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皮带不难,特别是修旧机、古董机这类,没必要太认真。

音响器材皮带主要分两种:方皮带和扁皮带

你这太牛逼了,东西可以这样计算和选择!前面我无计可施,只能用棉线绕圈估计,买的时候也只是大概估计前后各买一种,虽然有点浪费,但别无他法好在价格不贵。就是这样快进档还是感觉力量,无法正常快进带。现在也就只好这样了,勉强可用等有机会再说了。

网友(2018-03-17):
爱机之人不在乎机器的最终状态,而是在于打理过程中的愉悦,这比金钱更重要,也更利于身心健康

网友:
老兄,在擦眼镜布上蘸少许稀一点的机油,在手里揉匀了,把你的机子擦一遍,尤其是黑色塑料件,你会有惊喜的发现,不放心的话先在别的机子上试一下。

网友:
当年的奢侈品

网友(2019-08-22):
引用 楼主:
我玩过很多型号的机器,但第一次看见有这个功能的设计,简直是非常棒。
在夏普6060机器上,也只能是正 ...

现在能让人看得上的老式收录机越来越难找啦。

网友:
好机子,好手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