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数字万用表可以开启背光后一直亮

楼主(2018-01-20):
我自己的数字表开启背光后十几秒后自动就灭了,还要重新启动,由于数据保持和背光是一个键,因此挺麻烦的,请教哪种数字万用表可以开启背光后不会自动关闭,在一百元以内的,谢谢

网友A:
一直亮很费电,福禄克表有单独的按键控制亮不 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亮很费电,福禄克表有单独的按键控制亮不 亮的。

谢谢,福禄克的确实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百元以内?还是你自己改背光吧

如果不考虑价格,哪种可以呢,除了福禄克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   上福禄克87-5或187.189,免得重复投资。

确实,重复投资也不少钱,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有点档次的表后就知道什么是好表了。再也不会沾沾自喜手里的那些辣鸡表了,我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没有,除非福禄克等高档表。毕竟光线不好的时候少,况且,光线环境条件不好还是不要搞电相关的作业,避 ...

网友D:
告诉楼主,0660的表,如139、111等等
都可以改成,永不关机和背光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楼主,0660的表,如139、111等等
都可以改成,永不关机和背光常亮,

谢谢指点

网友E:
一直亮着你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F:
我前几年在本坛买的滨江DT-9923B四位半数字表可能符合楼主的要求。这个表的电源、背光、数据保持等开关都是那种(按下去---弹起在低位/接通,再按下去---弹起在高位/关断)的机械开关。我试了一下:按下电源开关开机,再按下背光开关背光亮了,即使十多分钟后自动关机了,背光还在亮着。要再按一次电源开关(此时电源是真正关了),背光才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年在本坛买的滨江DT-9923B四位半数字表可能符合楼主的要求。这个表的电源、背光、数据保持等开关都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亮着你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有点档次的表后就知道什么是好表了。再也不会沾沾自喜手里的那些辣鸡表了,我也一样。

是不是用了苹果就看不上小米,华为啦!
说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