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仪ZT219到手

楼主(2018-01-20):
网购158元包邮的众仪ZT219今日到手,由于我的基准均放在成都家中,本人却在海南过冬,表寄到海南是为了确认正常与否,所以目前不能确定它的精度情况,只能将一些向网友们基本情况向网友们报告如下:

1、用电阻档测量我的一只FUKE数字表DT9205,直流电压档的等效电阻为10.083MΩ,9025显示电压值为0.5V。
2、通断档的开路电压为1V,短路电流为0.4mA。
3、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为3.23V,(此时ZT219表内的电池电压为3.3V),此电压与电池的工作电压基本无关有关,换一对电压略低的电池,开路电压还是
3.23V。二极管档的短路电流为1.82mA,应该可以点亮所有颜色的发光二极管。
3、电容测量档的输出电压,用交流档和直流档测量,都为0.4mV,短路的直流电流为0.02mA,用交流电流档测量显示0。

隔壁论坛有人根据这个表内芯片的型号,提出可能会有某位大神,能将这个表的20000字升级为50000字。依我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该表的最高位只预留了显示“1”的位置,不可能显示其它的数字。

厂家给该表的外壳包装十分简陋,基本是白版的盒子,附带的说明书内,将交流,直流电流mA档的量程199.99mA,都误写成199.99A。由于海南这段时间相当潮湿,未敢打开表盖欣赏内部的构造,请大家见谅。

楼主:
谢谢提醒!笔误,已经改正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万用表用的什么主芯片知道吗。,

牛屎芯,暂时未看出是什么芯片。如果真是DTM0660配合24C02的方案,就可惜该表显示屏首位只预留了“1”的显示像素,否则可以轻易升级显示的字数,弄成50000字或者60000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DTM0660方案,和ZT111差不多,现在我没有只是猜。

如果真是DTM0660配合24C02的方案,就可惜该表显示屏首位只预留了“1”的显示像素,否则可以轻易升级显示的字数,弄成50000字或者60000字。

网友C:
请问楼主,直流电压精度究竟是0.5还是0.05,该信哪个?您的说明书上是怎样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直流电压精度究竟是0.5还是0.05,该信哪个?您的说明书上是怎样印的。

直流电压档,说明书上印刷的误差确实是正负0.05%±3个字,其它的都与你的第二个表相同。

你挂的第一个图与说明书完全不一致,譬如交流电压档,不是1%,而是第二个表中的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试一下你的219档位是否很紧,我的219拨动时明显比别的表紧涩,很不爽。。。

不感觉很紧,不过我以前使用这种档位旋钮的表就只有FUKE的DT-9205,可能没有接触过其它拨动比较顺滑的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我经不住众仪109的999显示的诱惑也跟风买了一台,有时也会用一下,只是有一点感到困惑,其他品牌的 ...

做工确实不行,虽然没有打开内部看,就从表笔插孔往内看,至少看到金属的插孔成型都不是很圆,买它就是图一个最便宜的四位半表,可以装B了。

楼主:
我在海南过冬,手里没有现成的方波可供测试,包括该表实际的直流电压,电阻、电容测量精度,都只能以后回成都再测试了。

网友F:
楼主你要是跟我联系一下,去隔壁那里送你一个219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以后还有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要是跟我联系一下,去隔壁那里送你一个219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以后还有机会

感谢哈!

最近在对照M0660的手册,研究ZT219的电路,发现确实是M0660主芯片(显示位只有4位)配合24C02储存器的方案,但是不理解它首位的1是怎么出来的。

我确定它电路板上的J1(0R)就是用来自校准的开关,短路J1,将开机时迅速拨至欧姆档,应该能实现自校准。

网友(2018-09-01):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我经不住众仪109的999显示的诱惑也跟风买了一台,有时也会用一下,只是有一点感到困惑,其他品牌的 ...

在论坛做广告的比较多,和国内知名品牌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要多查一下评价,避免被忽悠了

网友:
差点买了,还是继续坚守优立德

网友G(2020-03-17):
这款表显示低电量时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我的ZT219表测试为2.38V开始出现电池低电压警告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款表显示低电量时的电压是多少

我的ZT219表测试为2.38V开始出现电池低电压警告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