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容小觑的老指针表

楼主(2018-01-21):
吊胃口的拉出去剁了喂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并卵”是网络词汇,指的是一些事物看上去很复杂很高端,但却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把这个万用表说得多好多牛,“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2018-07-08):
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了...........

网友(2018-01-22):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这是一块54年4月出厂的TT-1苏联表。

网友:
前苏联的TT--1表插孔也不少!

网友:
发好的技术贴就有人爱看。

网友:
就是,把我等胃口吊的足足的!

网友:
看看是个什么老表,把人的胃口吊的足足的

网友:
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了。

网友:
你是迷底的高手啊。

网友:
生气,走了,弄块屁表还搞的神神秘秘。。。。。

网友:
插孔偏多,猜MF4,MF5之类的。这两个型号留下的配置齐全的不罕见。

网友:
上图,不上图就别啰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遗憾的是没有电路图,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在欧姆档位置时黑表笔插负极孔,红表笔插0.2毫安孔,这时如果短 ...

应该是,黑笔插最右下角插孔吧?再说,档位转换,应该与电流无关了

网友:
哇,老物件了,年纪比我还大

网友:
多少钱收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遗憾的是没有电路图,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在欧姆档位置时黑表笔插负极孔,红表笔插0.2毫安孔,这时如果短 ...

我没见过这个表实物,只是看过图片。资料和电路图我有:

网友:
我手里原来有一块TT-1表,挺准的,只是年代久远,表头里面有杂质,表头有一点卡。这个表因为高电压档串联电阻太多,逐级误差会影响较大!所以需要重新选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请问档位开关下面调零电位器上面的那个黑疙瘩是整流器还是什么?

那个黑疙瘩是整流器!具体使用什么材料不知道。可能是硒整流器,也可能是氧化铜整流器。

网友:
原来是MF4-1

网友:
老表的用料做工是不错。

网友:
一样用完了明天补上。

网友:
原来是MF4-1 啊 , 还算不错,用料没的说,就是用起来不方便,孔太多,而且孔径小。打理的不错。

话说这玩电子管的,怎么就被老表给拐跑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孔是多了点,不方便使用。电子管老表同时代的产物嘛,不奇怪

恭喜,玩一行精一行。

网友:
一块老表,打理的很好。里面的电阻有70.10的,说明这块表不是表头上704所示。我也有一块此表,不过是木壳子的。

网友:
电位器上的67。3说明这个电位器是1967年3月生不的。表头上的70。4说明这个表头是1970年4月生产的。表头后盖的勿装钢板上是说明这个表的表头是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厂家生产的。如果这个表头装在钢板上表头的灵敏度会下降,表头会显示不准确,这是个提示。260602-472这个数字是使用单位的设备编号,不是部队的编号。部队的编号(不管是陆军、空军、和其他部队,凡是团级以上的单位一般是四个字,如8341等。这种部队的编号方法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才变更。这个表应是文革中期生产的表。

网友:
好东西啊!过来感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生产日期还有70.10的,至少这块表70年10月份以后生产的。

1966年8月19日,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个年份的前后,部队在训练时的主要通讯工具是电子管机器,虽然在这个时候我国的晶体管机器早已有了,晶体管机器虽重量轻,但晶体管机器制作昂贵,成本较高。所以晶体管的机器一般部队不去动用它,常作为备战之用,一般部队也舍不得用它。我于1968年退伍,在那个时候社会上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四人帮粉碎才结束。你的这个机器应是在正值在文革中生产的。主要是部队用来维修无线电测向雷达(电子管或是晶体管),无线电台(电子管或是晶体管),普通电器设备而生产的。对于维修这些设备并不需要很高的表头灵敏度,一般是量量在线的各管电源工作电压,元件拆下来后量量电阻之用。那时对维修的技术人员要求有较高的技术水准,能很快地判断故障所在和修复之。不象现在的操作者,对机器什么都不懂,但对维修工具的精度要求很高。其实万用电表对于维修电子设备,只要能找出故障所在就够了,过高的对万用电表的精度和功能的要求对维修设备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