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晶振,这个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18-01-21):
一个89c52的51单片机,没法写程序,测了晶振两端对地的电压分别为1.86v和2.08v,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损坏的单片机?这个头次看到

网友:
观点相同

网友:
正常呀!震荡电路电平一定是在高与低之间。搞个简单的检波探头,用万用表就行了,从几K到几十兆通吃,示波器太麻烦了又占地方。

网友:
只用示波器测过,一个脚波形很好,一个脚有些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