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GX-Z9100被插错220V了有能修的吗

楼主(2018-01-21):
从日本买的 A&D GX-Z9100,结果被朋友插到220V上了,请问谁能维修啊,目前看变压器没输出了

楼主:
变压器是灌胶的没法检查啊

网友:
直接换个变压器,输出端电压和电流达到就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灌胶的没法检查啊

直接更换相同输出电压和功率的220V变压器更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灌胶的没法检查啊

箭头两端用万用表检测通不通。假如通的,恭喜变压器没坏,故障点在它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箭头两端用万用表检测通不通。假如通的,恭喜变压器没坏,故障点在它处。

如果变压器初级通的,麻烦才大呢,才不值得恭喜。
变压器初级断了最好解决,一般直接换220V的变压器就能修好,正好把市电电压不同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网友:
把次级出来的线捋一下,看看连到哪里了,电路板上印的什么字,如果没有印交流电压,就得把旧的变压器拆了,数一下线圈匝数,以便定制新的变压器

网友:
不用说,就是变压器初级开路了,初级里面窜有一个温度保险,看能不能找到接头,把保险直接连上,不过你这个灌胶了,基本没得救了,换变压器。

楼主:
这种原机的在国内和日本市场都没看到有人单独出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原机的在国内和日本市场都没看到有人单独出售的

你还想买个一模一样的?可能吗?只能换一个国产的并且私人定制的,这东西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只要次级电压值一样,电流够用就行了,你发的印版那张图看不懂,好像不是电源整流板,变压器都烧了次级输出线还不舍得减掉扎带,扎在一起拍照谁能看的懂啊

楼主:
那个照片是晚上找的呵呵,我本来是想找个尸体机换了或者日本有现货,我就直接买了,因为正好有一批或回来,但是只看到电机和磁头了,别的啥也没有!....但是这个机器貌似有人改过220V....他们是换的变压器吗

网友C:
肯定是换变压器了,环形变压器也可以定做,不贵,也可以定做带屏蔽罩的,里面灌胶,不过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压器初级通的,麻烦才大呢,才不值得恭喜。
变压器初级断了最好解决,一般直接换220V的变压器就能 ...

这里通的潜台词——有电阻!
碰到过烧了100V变压器没可怕后果的机器,其实就烧了初级线圈表面的温度保险管。
给灌胶变压器加热使胶软化,拆解修复还是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换变压器了,环形变压器也可以定做,不贵,也可以定做带屏蔽罩的,里面灌胶,不过没必要

谁专门做这个的,能推荐一下吗,我不知道找谁从新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专门做这个的,能推荐一下吗,我不知道找谁从新搞

这种情况不少见,多是变压器初级的保险烧了。
可以加热把变压器拆出来,换掉保险。更多人选择更换220V输入的变压器。
先要搞清次级绕组的电压和线径。可以拆绕组,也可以看图推测或计算。
可以去电子市场卖变压器的柜台定制,也可以网上找定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专门做这个的,能推荐一下吗,我不知道找谁从新搞

去淘宝搜索一下就行,很多搞变压器定制的,但是你必须提供次级数据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淘宝搜索一下就行,很多搞变压器定制的,但是你必须提供次级数据才行啊

我可以帮你修好,把机器寄过来,更换为220v变压器,不过马上过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得及发回!,加我微信13666671279

网友:
唉,只有更换变压器了。

网友:
变压器拆下,找人改绕220V的才是王道。正如那位坛友所说,变压器坏了是最好的结果了,如果变压器好的,板子上的保险烧掉那就惨了。

网友:
找个凿子可以凿开的,我修过,灌的树脂没你想像那么硬。温度保险埋得不深,凿开表层就可以更换,线包都不用拆。

网友(2018-03-06):
如板子未坏,查找一下电源的参数,淘个国产的或定制一个,换上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