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变频维修之路。。。

楼主(2018-01-21):
曲折的变频维修之路。。。接修一大理石仿样机变频机故障·开机检测变频器报scf。查故障码是变频器输出短路或接地 ·变频器输出有严重的接地漏电。。。撤掉电机3根线后测电机对地漏电有8-10k。。。。。。接下去就是烘干。。摇表正常后。。上机后能动几秒后还是报scf。。。。没办法试换新电机还是动几秒后报scf。。。。看来是变频器坏了。。。没同功率的。。。到此没发修了。。。第2天去x宝定了个同款同功率施耐德Altivar 302变频器ATV302HU15N4 380V 1.5KW 。。。。几天到货后满怀信心去换。。。。可惜心凉了一半。。。开机还是能动几秒后却报0.cf。。。。冷静想了想。。。电机新的ok。。。变频也新的。。。唯一没动的是变频到电机的线了。。。撤掉电机和变频3线后故障出来了。测3条线间多有10-50k电阻。到此一下明白了,马上换线。。。上电ok。。。还不死心。撤开这跟烦扰我多天的家伙,发现进水发黑,有的地还开裂。。。。这是我维修变频以来最不省心,最费时的维修。分享给同行。。。。

网友:
一般国产低压三相交流电机,5.5kw以下电机肯定是星形接法的,电压是380v,5.5kw以上包括5.5kw是三角形接法电压也是380v,有些单相变3相220v的变频器接5.5kw以下电机,必须更改绕组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此时电压是220v

网友:
维修走弯路谁都省有过,前阵修个干洗机,到地发现变频器模块坏了,修好变频器之后试机报过流,换个变频器还是过流,检查电机一切正常,三相220电机,1.5KW,铭牌也标记角形接法,电机拆装多次,最后把电机重绕还是不行,没招试着接星形,ok了,问老板你这机别人修过,天杀的二把刀,之前的修理工说电机标的是角形!

网友A:
开始的故障就是电机能转,但发热严重,我检查变频器模块缺相输出,之后打开模块的确一相的上下管都炸了,这机修好之后我也有两点没明白,一是模块坏了之后电机发热变频器也不报错,我换新模块就报错?二是正厂电机标的三相220角形为什么最后要星形接法?

网友:
刚开始修脑子里确认是变频坏了,不会去想其他东西坏

网友:
变频器是自己换的原来同型号模块,电机也是按原来的绕法,变频器报故障内容是过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始的故障就是电机能转,但发热严重,我检查变频器模块缺相输出,之后打开模块的确一相的上下管都炸了,这 ...

一般电机厂家不会弄错,另外电机做成角形/星形110/220的那个110伏三相电也没有意义,一般三相电机电机都是做成220伏/380伏,这样也便于出口。另外干洗机工作时阻力大,尤其是脱干过程电机运转在高速状态启动电流极大,如果变频器变频调速启动过程中低转速至正常的高转速时间参数设置的过于太短,就容易引起变频器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机厂家不会弄错,另外电机做成角形/星形110/220的那个110伏三相电也没有意义,一般三相电机电机都 ...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是您这样理解的,这电机接成星接380和角形220都用其他大功率的变频器试过,电流达到11A,星形220电流7A,和铭牌标注就吻合了,走进死胡同的原因和你理解的一样,不敢确定是星形220!

网友A:
最后通电试转速转矩温升才确定是三相220星形,修好月余正常使用,中间的弯路不少哇,好像占了鹊巢,不好意思楼主

网友C:
我是来看呼号的,怎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通电试转速转矩温升才确定是三相220星形,修好月余正常使用,中间的弯路不少哇,好像占了鹊巢,不好意 ...

交流经验,这样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呼号的,怎么不一样?

我也发现的,呼号多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现的,呼号多一位

同道中人啊

楼主:
love是我的qq和网络用名。。。。一般的车友或朋友用这呼。。。有呼号后他们不会或用不惯。。。干脆来个结合bg5lo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的故障就是电机能转,但发热严重,我检查变频器模块缺相输出,之后打开模块的确一相的上下管都炸了,这 ...

角接220的电机,说明电机绕组额定值是220伏。在380电压情况下只有星接绕组电压符合额定值。角接的话磁通增加1.7倍,铁芯饱和会过电流。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