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歌华高清机顶盒的变压器那里有卖的

楼主(2018-01-21):
家里数字高清机顶盒出现达达的,拆开发现是变压器响,在X宝上没有找到同型号的,请问坛友的高手,怎么修,或者有没有替代品,那位如果有这个型号的能否转让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少有坏的

谢谢回复,请问,出现达达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重新浸漆或换开关电源。

网友:
达达声可能是变压器铁芯有松动引起的,处理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试试大家说的办法

网友B:
高频变压器很少坏,除非是次级电压很高的那种次级线圈容易匝间打火短路等等,出现哒哒的声音是没有起振或者次级电子元件短路,先排查周围的电子元件

网友:
这个不是容易坏的,哒哒响是电源次级负载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很少坏,除非是次级电压很高的那种次级线圈容易匝间打火短路等等,出现哒哒的声音是没有起振或者 ...

谢谢,查了有一个二极管开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查了有一个二极管开路

修好了吗,如果是5V那组的二极管,这一组是电压基准,通过431和光耦反馈到电源驱动芯片快速调整输出电压始终保持为5V,其他几组电压输出不能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如果是5V那组的二极管,这一组是电压基准,通过431和光耦反馈到电源驱动芯片快速调整输出电 ...

手里没有稳压二极管,按照您的说法,测了下,发现红圈里的二极管有问题,今天不能发图了,明天再上图

网友B:
按说这种电源板子上没有稳压管的,如果是次级的稳压管,可以暂时拆掉它试一下电源部分,拔下电源板连接主板的排线插头,单独测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这种电源板子上没有稳压管的,如果是次级的稳压管,可以暂时拆掉它试一下电源部分,拔下电源板连接主板 ...

我测过电源板,共有一个12V,三个3v,三个5V,测得的电压是,12V电压端电压是15.6V,3V,5V正常,明天能上图了,给您看下电源板

网友B:
没一组都有输出了那说明电源板基本正常了,有个别的电压空载的时候高一点或者低一点都是正常的,和主板连上,各组电压就会和标准的一致了

楼主:
我也是这么试过,但连上主板就出现变压器哒哒响,开始屏幕显示是BOOT是哆嗦的,过十多秒后,显示BOOT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一组都有输出了那说明电源板基本正常了,有个别的电压空载的时候高一点或者低一点都是正常的,和主板连上 ...

我也是这么试过,但连上主板就出现变压器哒哒响,开始屏幕显示是BOOT是哆嗦的,过十多秒后,显示BOOT就停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试过,但连上主板就出现变压器哒哒响,开始屏幕显示是BOOT是哆嗦的,过十多秒后,显示BOOT ...

带负载以后,测一下哪一组电压变低,排除负载短路之后,更换那一路的滤波电容,滤波电容失效带载能力下降
交流输入300V主电容变质,也会影响后级带载能力差,电源打嗝等等,主电容也要检查或者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以后,测一下哪一组电压变低,排除负载短路之后,更换那一路的滤波电容,滤波电容失效带载能力下 ...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先给您看看图   红圈处的二极管,正反向测量都是37.8欧

网友C:
把变压器拆开吧,一定要做好绕向和接脚,圈数的记录,变压器一定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变压器拆开吧,一定要做好绕向和接脚,圈数的记录,变压器一定有问题。

你让他拆开,我打赌他一定不能复原(只限于他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让他拆开,我打赌他一定不能复原(只限于他本人)

你还真有点说对,自己拆真犯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先给您看看图红圈处的二极管,正反向测量都是37.8欧

二极管挑起一个脚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挑起一个脚量。

好的,回家去量,这个还有关系,又学一着,谢谢

网友:
高频变压器,不是那么容易拆修的,就算修不好,买一个电源板才30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先给您看看图红圈处的二极管,正反向测量都是37.8欧

那个二极管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二极管什么型号

只能回家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先给您看看图红圈处的二极管,正反向测量都是37.8欧

那个二极管估计和旁边的39欧电阻并联的,可以挑起二极管一端引脚再测,不能在线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二极管估计和旁边的39欧电阻并联的,可以挑起二极管一端引脚再测,不能在线测量的

谢谢,回家就按照你们的指导去测,你们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家就按照你们的指导去测,你们说的很有道理

你说对了,挑起来后,测量没问题

网友(2018-03-30):
到大柳树买一个机顶盒也不贵

网友G:
楼主这个不像电源板坏了,主板有问题造成电源打嗝保护是很正常的。可以根据输出电流给5伏或3.3伏加个功率电阻作负载,测试电源的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不像电源板坏了,主板有问题造成电源打嗝保护是很正常的。可以根据输出电流给5伏或3.3伏加个功率电 ...

你说的对,不是电源板坏,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