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投影仪电源问题。。。

楼主(2018-01-21):
前些天从论坛淘的一台投影仪,爱普生EMP-600   来时一切正常,搁置几天再开机,电源灯不亮,按开机没反应,凑近听一下电源处有轻微的啸叫声。
这种状态下通着电源等一段时间,在插拔电源线有时候又能开机,且能正常使用,关机,再通电又没反应了,如此往复,想问问各位老师,这个该怎么查问题。

网友A:
这算是报废了,电容坏了可以测量,肯定是换错电容型号了

网友B:
查电源部分的300V主电容,和待机5v的滤波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电源部分的300V主电容,和待机5v的滤波电容

高手已经回答。

楼主:
9606283[/attachimg换了一个电容 开机炸了
  放弃治疗了

网友:
没炸到人就行

网友:
看样子像是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报废了,电容坏了可以测量,肯定是换错电容型号了

不小心碰到反对按钮了,无法取消了

是的,手头没有同规格的,旧主板拆了个换上试机没炸,带载就响了

网友:
安慰奖,还听了个响

网友:
整机漏电造成电容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9606283[/attachimg换了一个电容 开机炸了
  放弃治疗了

有个单lcd投影电板,需要联系

网友:
维修也是个高危职业。

网友(2018-03-03):
在谁手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606283[/attachimg换了一个电容 开机炸了
  放弃治疗了

    从故障来看,虽然烧的厉害但是从引起的原因来看你这个电源反倒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已经回答。

   他就是个不懂的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