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点笨,看不很明白,走不通的红星504电路图。

楼主(2018-01-21):
有一台红星504波段开关坏了,参照电路图换一下波段开关,有点笨,怎么也看不明白和走不通电路图。不只有人能不能把红星504的高频部分电路给以破解一下。

网友A:
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红星和熊猫收音机的波段开关,的确令初次接触者头疼,其实仔细研究,该机天线输入电路没有经过波段开关转换,外接天线通过短波1和短波2共用天线线圈输入到中波天线线圈(与其并联的是中频陷波器),信号输入电路与振荡电路转换与普通电路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多出两组转换刀把没有用的线圈短路接地。

网友B:
南京无线电厂红星、熊猫系列电子管收音机,因为输入和振荡线圈分别共用线圈管,所以波段开关在较短波段要把较长波段的线圈短路防止“哑点”。电路图只能采用这种“准实体”画法。除非换拆机同款开关,普通六刀三位波段开关一般无法配套。

网友:
电真空老师说的对,红星504的波段开关的接点结构是特殊的,所以不能直接用普通波段开关替换。

网友:
全换线圈就可以用普通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京无线电厂红星、熊猫系列电子管收音机,因为输入和振荡线圈分别共用线圈管,所以波段开关在较短波段要把 ...

难道说波段开关是专用的,有什么办法用普通的波段开关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红星和熊猫收音机的波段开关,的确令初次接触者头疼,其实仔细研究,该机天线输入电路没 ...

白版主你好:你能把你说的(只不过多出两组转换刀把没有用的线圈短路接地。)地方给标注一下吗?我没有看出来啊。用普通的波段开关能代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版主你好:你能把你说的(只不过多出两组转换刀把没有用的线圈短路接地。)地方给标注一下吗?我没有看 ...

我的电脑图像处理功能不能用。普通开关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图像处理功能不能用。普通开关可以用。

谢谢白版主回复!

网友C:
那个“多出两组转换刀把没有用的线圈短路接地”的功能部分,在电路图波段开关组的右上方那组就是。。上下各有一组。
普通的六刀三掷波段开关替代红星504的波段开关时缺少那组有“短路接点”的那组。
当然,不要求原功能的话, 代用也无妨。

网友:
把线圈和波段开关一起换掉,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多出两组转换刀把没有用的线圈短路接地”的功能部分,在电路图波段开关组的右上方那组就是。。上下各 ...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20-12-03):
这个机子好用吗,我也想买一个啊

网友:
除了把闲置的线圈短接之外,这个开关还有用短波"展寬"的功能,具体就是短波挡时讯号连串360p云母电容,本振连串接300云母电容。使到相邻的电台分隔开,不容易混台,过去短波很"挤涌"的年代是非常先进的设计。因此不要随便换这种配套的波段开关。

网友:
涨知识了,刚好有一台这样的垃圾机器。修复的时候是很好的参考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