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理电磁炉

楼主(2018-01-21):
两年前,某企业送的电磁炉,美的,超薄款。一直在老妈那边,本来家里烧天然气,偶尔有急用需要第三个火时才会用到它。元旦后某天需要用的时候,忽然就不干活了。所以,具体什么时间坏的也不知道。只管拿回我家里拆开看看吧。
故障现象就是插电没反应,看看电源这边吧,主电容有电300+V,次级无输出,电容外观完好,整流二极管完好,变压器绕组阻值正常。没办法,网购一个芯片试试吧,芯片不贵,邮费不便宜,多买几个吧。昨天下午到货,今天中午拿出来我那二十多年历史的吸锡电烙铁,记下吸干净,换上,插电,好了。就这么简单。
话说,多出来俩螺丝咋办?

网友A:
美的当初多送了两颗螺丝

网友B:
芯片不贵,邮费不便宜,多买几个吧——于是手头电子垃圾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当初多送了两颗螺丝

哈哈,貌似这两个螺丝是磁铁吸的其他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贵,邮费不便宜,多买几个吧——于是手头电子垃圾越来越多

平衡运费,结果垃圾越来越多

网友C:
变压器绕组多少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没测吗

网友D:
多出的2个螺丝要再拆开仔细找,如果内部少了这2个螺丝,有可能造成板、块等部件松动,时间长了,还会出故障,一定要安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431有两种,有什么区别么?

价格不一样,多买几个,说实话,淘宝买配件,十个能用上五个就是谢天谢地。所以,不同品牌多买几个,防止某品牌坏件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绕组多少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没测吗

多少正常倒是不知道,只知道几个绕组的阻值大小关系就可以了,首先通,其次,该大的不能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出的2个螺丝要再拆开仔细找,如果内部少了这2个螺丝,有可能造成板、块等部件松动,时间长了,还会出故障 ...

本来就是磁铁上多吸的,我只是没事逗逗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出的2个螺丝是电磁炉原理吸来的,开机时有电产生磁,远处的2个螺丝被吸来了。

这个理由判断的对,我要给你加分

网友:
多出的电子垃圾在以后的日子里用上会如获至宝

网友:
平衡运费,结果垃圾越来越多   我也是一样啊

网友:
小零件就是运费高。

网友:
我也有一台,它的整流桥小点,与众不同,正负相反的,因此也装大点的2510试机也没有工作才检测出来的,大意了,好在没有烧坏元件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运费算很实惠了

网友:
这个电源块我是直接改的,这机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