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收音机 音不清晰 总像没拨到位 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22):
首先 祝各位周末愉快

收音机 音不清晰 总像没拨到位 什么原因

该如何解决 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1

网友:
收音机型号、功放电路构成……

网友:
        确实说的太简单了,无法确切判断故障在哪一级,根据你的描述估计是中周调乱了,另外声音不清晰还可能是喇叭有问题了;还可能是推挽功放不对称,低放部分电解电容的问题,电源电压的问题,等等。

网友A:
确实如楼上所说,描述太简单了,上个机子图片看看,不知楼主的机子是分立还是集成,先查变频级,首选变频管是不是老化,增益降低,可用代换发立见分晓。
查中放级中周是否失谐,如无仪器,可从后面向前依次调整三个中周,调到声音最响为止。可接收一个弱电台调整,不过不要用本地强台信号,以免AGC起作用,弄不清调谐点。以下在查查中放晶体管是不是性能降低,使增益下降。最后不要忽略检波器,检波二极管是否变质,周边电容是否漏电或开路。

  最后提醒楼主以后发帖最好使用系统默认字体,不要改变字体颜色和字体大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楼上所说,描述太简单了,上个机子图片看看,不知楼主的机子是分立还是集成,先查变频级,首选变频管 ...

感谢 回复

周末愉快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回复

周末愉快 !!

中周轻微失调。台调准后,调中周即可,轻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轻微失调。台调准后,调中周即可,轻点调。

师傅 中周具体怎么调啊

网友:
调磁芯。轻一点。

网友C:
调不动就不要硬来,先用热风枪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 中周具体怎么调啊

调中周最好使用无感起子,可以自制,用废旧电路板一条,锉刀加工成一字螺丝刀型即可,调中周从后级调起,轻轻左右微调磁帽,耳朵听声音直到最洪亮为止,记得如果中周磁帽用蜡封固不可贸然用力调,免得磁帽破碎得不偿失,可用加热的烙铁头轻轻加温,使蜡融化后再调节,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中周最好使用无感起子,可以自制,用废旧电路板一条,锉刀加工成一字螺丝刀型即可,调中周从后级调起, ...

十分感谢  祝周末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不动就不要硬来,先用热风枪吹一下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谢谢

网友D:
无感起子用塑料筷子锉一下,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感起子用塑料筷子锉一下,很好用。

感谢回复  谢谢

网友E(2019-08-08):
如果是调频段,那需要从新统调了。

楼主(2019-11-07):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调频段,那需要从新统调了。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