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车载收音机请品头论足

楼主(2018-01-22):
淘了一台车载收音机,无商标日本产,工作正常音质不错。外观已残缺不全内芯非常充实,毫发无损。请行家品头论足。

  上面一块板

  xiam一块板

网友:
这是一台七十年代产品,电感/电容/数字IC生产厂家都非常皮实,轻触键也是百万次键,但不知电路板质量如何,如能保持现状,其他时期的机坏了,这台也不一定坏,

楼主:
谢谢版主奌评

楼主:
请发表高见

网友:
如你有维修能力,换去断了柄的电位器,配齐旋钮.如有旧货市场可去,买一块相同规格的显示板作备件,因字划已经五十岁的状态了

网友:
把扭配上,找点差不多的就行。老车机的声音很适合听调频和古典的曲子。

网友:
小鬼子的车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楼主您好!可否拍摄这机器的型号图片看看,我也有一样的收音主板,但不知道是歌乐什么型号机器上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9770-1-1.html

网友(2018-06-17):
楼主您好!麻烦帮忙看看这个车机主板上的一个元件好吗?我的板子上这个元件缺失了,看您的图片感觉这个元件是电阻?现在把这个元件的位置用红色字标注在图片上。麻烦看看是什么元件,如果是电阻 ,电阻值是多少?非常感谢!

网友:
缺失元件在您车机图片上的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可否拍摄这机器的型号图片看看,我也有一样的收音主板,但不知道是歌乐什么型号机器上的    http ...

这个机器是什么型号也看不到啦,商标完全磨掉啦。那个零件是个色环电阻,多大阻值我说不清楚,发个图片你看看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是什么型号也看不到啦,商标完全磨掉啦。那个零件是个色环电阻,多大阻值我说不清楚,发个图片 ...

感谢!看到了,看色环应该是33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