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做的2P29B耳放给坛友看看

楼主(2018-01-22):
做了挺长时间了,效果很不错,由于没有合适的壳子就放弃了,看图:

楼主:
输出8、32、64欧姆切换,由于每种阻值输出时都利用了所有的线圈,所以三个阻值时的输出曲线基本是一样的。灯丝用模块降压也很方便,没听出对声音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网友A:
输出牛是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牛是哪家的?

牛是自己绕的,数据电路图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型直热管的输出功率本来就很小,为什么不用五极管标准接法,而用输出功率更小的三极管接法呢

考虑到我常用的耳机(AKG702)最大功率也就200mW,三级接发功率也差不多够用的。而三级接法的线性也许会好一点,因此也就采用了这种做法。记得实际测量输出功率还是大于200mW的,这个记得不是很准。

网友C:
楼主牛牛自己绕困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牛自己绕困难吗

线较细没那功底,只能乱绕,组间垫纸,倒也不复杂

网友:
做的不错,说说听感怎么样

网友:
开发小管,利坛利友。

网友(2018-09-02):
准备材料做一台,

网友:
朋友送了几副不错的铁芯先把输出牛绕起来~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居然没人看。。。后排赞一个,做工很好,不过用那么多继电器会不会影响整体可靠性?

网友:
精致。。。。不知效果什么样。。顶了

楼主(2020-05-28):
顶给一位朋友看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耳放么,8欧似无必要。我的也是这样的,四组切换,高阻能到300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贴~~~~~

看你二年前已关注了,你的机机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二年前已关注了,你的机机做了吗?

料齐了牛还没绕。

网友F:
很漂亮,设计的也很漂亮。不知底噪怎么样。高阻耳机是否有交流声,我做的有极其轻微的交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漂亮,设计的也很漂亮。不知底噪怎么样。高阻耳机是否有交流声,我做的有极其轻微的交流声。

用高阻耳机底噪应不可闻~

你的耳放还有可改造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