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九阳电压力锅显示全部灯亮是什么引起的啊

楼主(2018-01-22):
请教一下九阳电压力锅显示全部灯亮,按键没作用,断电时也有滴的一声

网友:
电路保护了,查一下传感器是否开路

网友:
更换主控的晶振,检查电源。

网友:
电源板换电容

网友A:
检查温度传感器以及传感器输入回路有无电容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温度传感器以及传感器输入回路有无电容漏电的

多谢朋友半夜发帖

网友:
先清洗烘干电路板,这个情况我遇见过,电路长期潮湿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