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个电脑的事

楼主(2018-01-22):
老师们好!我的又一个索尼VA10筆记本电视,现在故障如下图所示,不能正常使用,求老师给以分析指导。谢谢!

网友A:
按正常启动,看看是否正常,正常-非正常关机等所致,不正常-系统损坏。

网友B:
这是非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时出现的画面,正常的呀

楼主:
还有两个图没有发上来,一个图是横纹,一个是竖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非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时出现的画面,正常的呀

还有两个图没有发上来,一个图是横纹,一个图是竖纹,不能正常关机。谢谢!

楼主:
补两个图供老师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正常启动,看看是否正常,正常-非正常关机等所致,不正常-系统损坏。

谢谢老师的关注,因不能正常显示,故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C:
楼主是位白头发的老师傅,启动系统有问题,重新安装就可以解决。后面两张图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选择安全模式,进去看正常不。

网友:
后面的两张图是液晶屏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开机时还听到键盘上部偏右处似乎有呵啦呵啦的响声?什么意思?望老师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位白头发的老师傅,启动系统有问题,重新安装就可以解决。后面两张图是显示器问题。

说的对,白发老头,但不是师傅,如何得知?看来显示屏不行了是排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白发老头,但不是师傅,如何得知?看来显示屏不行了是排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谢谢!

可能是液晶显示器里面的屏排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白发老头,但不是师傅,如何得知?看来显示屏不行了是排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谢谢!

你看看自己发的第一张图就知道人家怎么知道了

网友:
白屏排线和屏都有可能,排线接触不良拍拍就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