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 感应开关 人静止不动也能感应的

楼主(2018-01-22):
目前网上到处都是几块钱模块的人体感应开关,有个问题就是人体静止不动,它就不能感应工作了。 有人用过那种 人体静止不动了,也能感应的开关没?,可能不是红外热释的原理,我在某宝上看到的能感应静止人体的开关,价格好贵,几百一个。网上的专业名字叫人体存在感应器,人体存在感应开关,600买个开关, 十分不现实。

    想问问有谁 有这个电路图,用什么元器件,或者有二手卖的都行, 或者用其他元器件能做出来的也行, 这几天没什么事,想做个来装在卫生间用。

网友A:
你装卫生间为啥需要人体静止不动呢?这么高要求要求低点十来元的雷达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卫生间为啥需要人体静止不动呢?这么高要求要求低点十来元的雷达开关就可以了

蹲厕所, 要玩手机吧,    还有拉粑粑的时候, 难道你动来动去?

你说的雷达开关,发点资料来看看呢,我搜索到的好像都不能用,

网友A:
难道蹲厕所玩手机是静止的?你头动一下也行啊,手动一下也可以,马云家多得很自己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蹲厕所玩手机是静止的?你头动一下也行啊,手动一下也可以,马云家多得很自己搜吧

现在的问题是,普通的红外模块,感应没有那么灵敏,头歪一下,手动一下,是不会动作的, 动作幅度小了,它是没感觉的,手上已经有买的3个成品,还有单独买的5个模块,没有一个能正常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
超声波距离传感器  装在马桶水箱上。。。。。。

网友B:
感应没有那么灵敏是为了防止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在坐便器的坐盖下面装一个压力开关,这样你想坐多久就多久,就是放一块石头在上面也一样可靠 ...

其实我 想的是,一进门就灯亮, 出门才灯灭,里面有人灯不灭, 假如 大扫除什么的,两个人进去打扫卫生,一个人出来了,还有人在里面,不能灯灭吧,所以,要考虑全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没有那么灵敏是为了防止误动作

有办法能让它灵敏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门灯亮,人走灯灭,一个开关就解决问题了,还用得着这么麻烦?

家里房间门口朝向都不统一,经常出门的时候看不见里屋的灯还开着的,墙壁上的开关是有,但是经常忘记关灯,装个这个开关无非就是防止没有关灯的情况下人走了,不但耗电,也不安全,网上搜索了很多开关,很贵,好几百一个,完全就是疯狂的境地,一个感应开关而已,没必要好几百块钱,所以,来求助各位了

网友D:
应当是有个电机带动调制光栅盘,类似响尾蛇导弹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当是有个电机带动调制光栅盘,类似响尾蛇导弹的原理。

那是个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D:
以前的航空知识杂志有个简图,可以找看看,电子报合订本90年代的也有电路。
大致原理记着是这样的,人是热源,光栅盘交替触发,模拟人动。切割菲涅尔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航空知识杂志有个简图,可以找看看,电子报合订本90年代的也有电路。
大致原理记着是这样的,人是热 ...

模拟人体动的这个的确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能让它灵敏点不?

主要还是从感应角度去考虑,位置放好了,就比较灵敏

网友:
.人不可能绝对静止不动吧

网友:
找得到合适的控制电路了吗

网友:
摄像头检测,可以画块,然后块内的图像变化,就会触发报警电路
这种监控系统,已经好多年了,技术也相对成熟
这个检测,静态实现,可调整位置,
可以在安装好了以后,对某个地方进行设置,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区域变化,才会触发

还有个思路,就是用光栅遮挡系统
在墙壁上固定一些特定角度的小镜子,能够形成激光束的来回折射,
用一个激光管,加一个光电接受管,即可解决
成本低

还有个思路,也是过去有人实现过的
就是在人体内植入射频卡装置,或在体外佩戴
然后用射频卡感应,用以进行精确定位,以实现自动控制
这种可以实现职能家居,智能控制方面,和智能识别,
组成系统情况下,有很大用途

现在还有种,蓝牙模块,很小,电池可以用很久
可以通过蓝牙接受装置,精确定位
也可以

用热感应的,在厕所不行的,厕所有热水,要洗澡的,那东西,会乱套的
热感应的,温度影响严重
用雷达的,需要移动

网友:
一般的是移动感应式的,静止不动灵敏度就差。感应开关也不能做得太过复杂了。

网友:
看来还是没有结果,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蹲厕所, 要玩手机吧,    还有拉粑粑的时候, 难道你动来动去?

你定力也太好了吧,这么长时间动也不动??
是否可以考虑一下用两个感觉开关并联,错开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定力也太好了吧,这么长时间动也不动??
是否可以考虑一下用两个感觉开关并联,错开延时??

或者感觉你的手指的移动??

网友F:
人体感应开关内集成电路好像有连续触发功能,即触发后假如延时3分钟,但在2.5分钟时再次触发后又重新定义延时3分钟,这样就能连续工作了。
另外也可加大延时时间,比如延时时间为每触发一次延时10分钟。

网友:
红外开关基本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我也用红外热释电开关在卫生间。开关里有两个电位器,一个调灵敏度一个调延时的,仔细调一下会好一点,但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我另外加了个门感,检测门关上了就直接触发开灯,平时没人不把门关紧不会触发。
热释电开关原理在这呢,也没有办法让他以热成像的方式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朋友一定是个博士后。
有个故事:
某企业自动包装香皂,有时生产线上会漏装,叫技术人员想办法,一 ...

这个故事我听了至少10年了,听你的意思是有很简单的办法,能不能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体感应开关内集成电路好像有连续触发功能,即触发后假如延时3分钟,但在2.5分钟时再次触发后又重新定义延 ...

那个延时时间太长了,出门后还要等上很长时间才会关断, 这不科学, 我想要 的就是立即关断,延时再长也不要超过2秒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朋友一定是个博士后。
有个故事:
某企业自动包装香皂,有时生产线上会漏装,叫技术人员想办法,一 ...

简单能实现的问题,并不代表复杂实现没有意义
这个故事,很早就听说过了
但是,我不觉得,中国的工厂做的好
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太过宽松,
根本没有考虑下代产品的适用性
比如,下代的产品要实现无人无光环境自动生产
是不是这个风扇吹的方案,还能用么?
下代产品,在设计的时候,专门在此地安排一个大风扇,在安排个人工工位去捡么?
产品出现问题,很正常,但是决绝问题的办法要充分考虑的
对产品的补丁方案的好坏,绝对影响下代产品的研发
如果只是对付的态度和解决方案,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

厕所控制灯光的方案,用感应延时,只是由于技术条件限制采用的
很明显,采用延时的原因是由于检测系统不能够连续联测厕所是否有人
由于不能连续监测,所以才采用延时方案,
延时方案,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这个很明显

连续检测被测空间是否有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主还不够细心,你只看到我30楼的故事,29楼却没看,最少看帖不认真,这对做事情是不利的:
我在 ...

是这样,声控开关,如果楼下 或者隔壁的噪音大点,就会亮灯,另外,在卫生间里,用声控实在不方便,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对声控这一短处时长考虑的,之所以到论坛来发帖求助,就是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能实现的问题,并不代表复杂实现没有意义
这个故事,很早就听说过了
但是,我不觉得,中国的工厂做 ...

我也同意这个连续检测被测空间是否有人的办法, 可是该如何实现,是否能给些简单易懂的方法或者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了是解决楼主在厕所看书有照明灯的问题,如果需要研发感应开关另当别论的,怎么讨论都不为过。不必上 ...

说得很有道理,任何事情都是做出来的,但还需要科学的规划和管理,尽量减少不不必要的笑话和浪费, 现在国造已经上了领先水平,许多技术攻关都解决了难题, 可在这些的同时, 我很疑问,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可以一直感应人体存在而工作的开关,难道这不值得设计研发还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重要? 人体存在感应完全可以替代 声控,光控, 也还请大家群策群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同意这个连续检测被测空间是否有人的办法, 可是该如何实现,是否能给些简单易懂的方法或者提示?

22楼,我已经说了几个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同意这个连续检测被测空间是否有人的办法, 可是该如何实现,是否能给些简单易懂的方法或者提示?

人体红外检测,不合适用在厕所
因为厕所有热水,洗澡
会影响检测

网友I: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_u=29ioip28d1,我在这家买的,只要有人就是不动也是一直亮的。你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弄个光控 报警器  墙面上 多贴几个小镜子 很小的镜子 来反射激光束 占用到房间的各个位置  只要进去人 不管你动不动 他都能感应到  只要你走了 他就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814e8e7lfPthR&id=12500879630&_u=29ioip28d1,我在这 ...

我们说的就是这种普通的红外传感,一般情况都是感应运动的人体的,你说的不断电,可能是延时调的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没有,我的公司就有。可惜是军工产品,你用不起的。XX卫星发射中心用的,火箭发射前的燃料加注传感器 ...

现在说的是民用,军用的, 卫星上的,航天的,那就算有,也只能是聊聊天,现在讲求的是找个咱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解决办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说的就是这种普通的红外传感,一般情况都是感应运动的人体的,你说的不断电,可能是延时调的很长,

不是延时时间长,就是只要人不走就一直开,我就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延时时间长,就是只要人不走就一直开,我就在用

你人在它的感应范围内需要活动吗,我的意思是,人坐着不动, 看电视之类的,它也能感应工作?

网友:
我有线圈感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人在它的感应范围内需要活动吗,我的意思是,人坐着不动, 看电视之类的,它也能感应工作?

我前年装修家里房子时装到几个楼梯的转身处,我实验的,你这会说人不动,我倒没试验一丝不动,反正我就是站那里,灯就一直亮。这会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网友J:
给红外感应开关装一玩具云台一直慢速摆动就可以了。

楼主:
线圈感应的,是什么样的, 有效距离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给红外感应开关装一玩具云台一直慢速摆动就可以了。

看到过有人这样做过, 但是这不科学,体积比较大, 有人提醒我每隔1-2秒钟给感应器断电,但是我还没想到如何在原电路上加什么元器件做改动,很感谢你的思路,

网友K:
引用 楼主:
线圈感应的,是什么样的, 有效距离有多远?

见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就是菲勒尔透镜吗,现成的。

菲勒尔透镜是必须物体移动的
才会有感应信号的交替变化,才会触发
和遮挡报警器不一样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这种光栅遮挡报警器,有多光束的
安装对射就可以了
安装小镜子,只是可以减少触发对射光束

网友:
有一种叫做红外方向目帘红外探测器加门磁开关再加个或门逻辑控制,可以解决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见短消息。。。。。。

线圈感应好像是微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