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8-01-22):
收到一台GM车机没有接线图,第一次接触车机,凭自己摸索连好电源和二组喇叭,收音机和CD播放都正常,但每次只能连续播放半小时就自动关机,必须再次按开机键周而复始,并没有出现要输入开机密码现象,请教是何原因?

网友A:
很多车机都有这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车机都有这种设置

有办法破解吗?

网友:
应该有一个启动线,由汽车电源锁控制,将该端与电源正连接即可。具体查车型或机型。

网友:
恐怕你得去淘专用线尾,用来欺骗车机,让它觉得跟车子ECU正常连接了。

网友:
网上淘个解码器

网友:
我也淘了一台车机,半年多了,不知啥牌子,与楼主情况一样,什么原因至今未搞定,将就着用了,其它都好的

网友B:
大众车机的接线方法,可以解决定时关机的问题。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众车机的接线方法,可以解决定时关机的问题。您试试看。

谢谢回复! 该机是通用公司的而且没带尾线

网友C:
现在有很多车机是要跟车子的ECU通讯的,如果从车子上取下来单独通电,它就会倒计时关机。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把某线接电源来解除倒计时,这种的控制逻辑比较简单,只是检测某线的电压来判断。还有一些是必须跟ECU通讯成功才正常工作,后者一般是搞个专用线尾,线尾上面用单片机模拟ECU,欺瞒车机,让它以为已经跟ECU正常通讯了,它才会解除自动关机;如果找不到专用线尾,后面这种方式的车机倒计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很多车机是要跟车子的ECU通讯的,如果从车子上取下来单独通电,它就会倒计时关机。有一部分可以通过 ...

解释很详细 谢谢!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难度还很大

网友:
如是11楼主所说的没解药,我就把电源插入定时插座上55分钟先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