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R150-1扩音机图

楼主(2018-01-22):
(无正文)

网友:
我淘的这个头子已经加零件改成收音机了。

网友(2018-04-30):
最近收了一台故障机,该机不能接普通音响,阻抗不配,向楼主请教一下,如何改成8欧/4欧的输出牛,有8欧/4欧的输出牛参数吗?有无原理图?先谢了!

楼主(2018-06-05):
可配线间变压器。

网友A:
赞一个,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收藏备用。

谢谢加分,原来飞跃系列图纸都有搬家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