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大家要求,大图以上,继续有办法修好者100元奉上,谢谢

楼主(2018-01-22):
应大家要求,大图以上,继续有办法修好者100元奉上,

楼主:
手机照的还是不是很清楚

楼主:
大家今天都去约会了吗?

网友A:
除了硬件原因,是不是通讯参数丢失了?

网友B:
只能将就这看下,凭空的判断下了,希望能帮到你
1,检查下D2有无损坏,有正常电压不,应该是5V左右
2,检查下U17有无3V,5V电压,应该是块电源IC,顺带测量下U5单片机工作电压正常不,有无明显温升
3,如果以上都正常,建议直接更换U16和U17,U16-132应该是块门CMOS,这IC最不堪一击。
4,U10 12 13应该是光耦,如果在更换了U16,17故障依旧后,再换下这3块IC试下,还是不行,建议放弃了
只能通过你的问题描述和不是很清晰的图片来凭空判断,希望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将就这看下,凭空的判断下了,希望能帮到你
1,检查下D2有无损坏,有正常电压不,应该是5V左右
2,检 ...

非常感谢仁兄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硬件原因,是不是通讯参数丢失了?

进PLC里面无数据

网友(2023-03-10):
通讯电路,隔离光耦,还有供电,都要看一下。如果单片机的问题建议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