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电脑的大神,硬盘数据被删除后又被覆写多次怎样才能找回,关系到案件侦破

楼主(2018-01-22):
除开送到数据恢复公司以外,有特殊原因不能送去

网友:
覆写过是不可能再找回的,就算是送到专门的公司的还是一样。

网友:
据说,米国的FBI有这种技术,能把此硬盘写入过的任何数据都能扒出来,业余的电脑高手是无法做到的

网友:
覆写多次的数据,一般的数据公司都是搞不定的,代价极高。
需要开盘,然后用超高灵敏度的设备,从磁道的缝隙中读取历史数据的影子。
传说中可以读取7次历史,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认为老的磁盘有可能,现在新的垂直存储磁盘,数据十分紧密,包括磁盘厂商在内,谁也做不到。最新的叠瓦式存储磁盘,更做不到,本身数据就是重叠的。

网友:
基本没有可能了。数据修复公司是有保密资质的啊!加钱就好了。国内三家,飞客,51recovery,效率源。他们都可以接保密项目的。

网友:
一般的数据恢复公司应该都做不到

网友:
什么7次?那是不可能的!
电脑重写每次不是都在原地,所以会留下大量残片,重建残片原格式,就可以查看残片;留下多少残片,看运气。工程浩大。
  由于不完整,一般讲,失去法庭证据作用。

网友:
找回来有可能(不一定完整),不过代价不知道要不要十多二十万,国内效率源好像不错

网友:
电脑磁盘中的数据是以扇区为单位存储的,为了让硬盘磨损均衡,每次都是在新的扇区中添加数据,用过的扇区即使文件被删除,也仅仅是删除了扇区的链接和使用标志,这就为恢复数据留下了机会。但是在在众多的扇区中将数据读出来,还要按顺序组织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分析数据,所以数据恢复的收费相当高。如果硬盘的扇区全部被重写过一遍,再要想恢复原来的数据恐怕是没有希望的。

网友:
覆写过送哪里也找不回来,就算覆写的数据不多,之前的数据已经被重写分格式,找回来的全是破碎文件无法还原。不过可以抱着一试的想法弄下,恢复点数据出来看对自己有无用处

网友:
如果扇区被覆盖重写过,你还是放弃吧。虽然从原理上有一点点找回的概率,但是实际上基本没戏。如果是被专业的防恢复的擦除软件执行过擦除重写的话,恢复回来的可能性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网友:
现代的巨磁阻磁头记录格式,相邻两个磁道是部分重叠的,不存在什么间隙里面还有剩磁的可能性。

网友:
如果不是快速格式化,标准格式化了,再覆盖了多次数据,那国内目前能找回来的机率为零

网友:
除非那个覆盖数据的人并不是高手,没有直接完全覆盖,那可能有机会,如果真是整盘覆盖了就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