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8-01-23):
本人笔记本富士通每次开机完鼠标不好使拨插一下就好三个uSB一样请高手解决多谢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吧,或者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鼠标驱动或是插口接触不良,用橡皮擦把鼠标插口清洁一下。

网友:
先排除上面两楼的问题吧,无线鼠标还是有线?无线的话考虑一下使用环境有没有啥干扰?

楼主:
我的Xp系统改为Win系统因为鼠标不好使改完一样鼠标家里两个试了多谢老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