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站是如何知道发动机转速的?

楼主(2018-01-23):
前两天车检时在环保检测站看到检测员把2根电线电缆接到了发动机仓里哪个位置了(不让靠近,远处看的),可以看到检测间里的显示屏上显示发动机的转速,这个转速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知道的?

网友:
应该是磁传感器

网友:
是的,检查点火脉冲信号换成转速的

网友:
测发电机脉冲估计可以算出转速。

网友:
办法多了,例如:
测点火脉冲,测震动、电磁式、光电式等等,其余楼下补充。

网友:
夹到点火线圈的高压线外面了

网友:
好像不是吧   轮胎的转速几档来判断转速

网友A:
检测高压缸线的高压脉冲在一定时间内的数量 就可对应计算出时间,  曲轴转一圈,高压点火线点燃一次火花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高压缸线的高压脉冲在一定时间内的数量 就可对应计算出时间,  曲轴转一圈,高压点火线点燃一次火花塞: ...

不对吧,对于传统单缸汽油机来说,应该是曲轴转两圈,高压线圈点火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对于传统单缸汽油机来说,应该是曲轴转两圈,高压线圈点火一次。

嗯 理论上的确是如此,单缸四冲机曲轴两转点一次火,  但是 在实际上 如果都按照两转点一次火的方式进行设计 那是比较复杂和艰难的,不管是单杠还是多缸,都是如此。为了避免人为添加难度和麻烦, 干脆 在实际的机器中 都是直接采用一转 一点火方式,  两次点火中, 只有压缩冲程末的点火才是有效点火,而在排气冲程结束的点火被自动定义为无效点火, 这样内燃机的点火结构的配置就会大大简化,      同理  在汽车主流的四缸机中  不管任何状态下都有一个汽缸被点燃,而同时另外一个汽缸却在排气所以  四缸机也是一转一点火,并且两个火花塞一组   每组高压串联供电,同样也是 一组火花塞同时点火, 而在压缩状态的汽缸被有效点燃,而另外一个正好处于排气阶段。

网友:
电缆接到车上电脑端口了,不但能显示转速,很多参数能显示,而且部分参数能调整。

网友:
夹一个夹子到点火线就可以感应了

网友:
感应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高压缸线的高压脉冲在一定时间内的数量 就可对应计算出时间,  曲轴转一圈,高压点火线点燃一次火花塞: ...

曲轴转两圈,点一次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