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选用哪个输入变压器?

楼主(2018-01-24):
搞了一台星火6J2收音机,才把外壳等结构件打理到尾声,检查电路发现输入变压器的次级引脚齐根断,拆开这变压器发现质量比较差,铁芯锈迹斑斑,关键是铁芯的长短厚度一致性都比较差,加上手头没有漆包线,就放弃修变压器的打算了。

这收音机是采用4节5号电池供电,也就是供电电压是6V,采用一对3AX31构成推挽功放。

然后从某宝拍了一对输入输出变压器,变压器还在路途中的时候,翻腾我的元件杂物盒,竟然找到一个N年前不知道从哪里拆下来的输入变压器,上面印有“301”的字样,搜索本坛,高度怀疑就是BB-301输入变压器。今天某宝拍的一对变压器也到了。然后用许老师数字电桥对这三只输入变压器做了一下测试。数字电桥的测试频率为1000Hz。测试结果请参见附表。

从测试结果看,疑似301的输入变压器交流参数跟原机变压器比较接近。尤其是阻抗,原机变压器和疑似301变压器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比值大约为3:1,但是新购入的变压器的初次级阻抗以及阻抗比值有点诡异,比值大约为14。我都搞不明白它是怎样做到初次级电感量与原机变压器差不多的情况下阻抗却相差如此巨大的,它的铁芯叠厚大约是原机的60%,目测铁芯倒是笔直光滑一致性很好。

从这个测试结果看,是不是那个拆机的疑似301输入变压器更适合用来代换原机的输入变压器?

网友:
装上机,耳朵收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张表格,测出来的阻抗应该不对,晶体管收音机用输入变压器阻抗不可能这么高,一般初级阻抗10k以下、次 ...

数字电桥测出的结果如此,会不会空载和带载不同?
另外,哪怕不对,比值和趋向应该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吧?
有示波器,但有点懒,实在太麻烦了。

网友B:
表中的数字匪夷所思。如果电感量和电阻数值可信,(这对一个电桥是必须的),那么阻抗就都怪怪的,其实拿支笔就可以算出阻抗来,表中的阻抗值偏差得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中的数字匪夷所思。如果电感量和电阻数值可信,(这对一个电桥是必须的),那么阻抗就都怪怪的,其实拿支 ...

直流电阻值是拿万用表测量的,这个应该没啥问题。
数字电桥是置于AUTO-L档位测量的,阻抗值对应数字电桥上显示为RP的值,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找了个30k的电阻,数字电桥仍然置于AUTO-L档位,RP显示29.8k,下面一行显示30k,右下角显示1kHz应该是测试频率吧?

网友C:
输入变压器的匝比一般在3:1至1:1,究竟选那个可谓见仁见智。匝比小,频响好些,匝比大,阻抗匹配好些。推挽前有二级电压放大的大都匝比小,推挽前仅一级电压放大的大都匝比大。也有例外,如凯歌4B15仅一级低放推动匝比近1:1。楼主的机器仅次级脚断,觉得应该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变压器的匝比一般在3:1至1:1,究竟选那个可谓见仁见智。匝比小,频响好些,匝比大,阻抗匹配好些。推挽 ...

没修复的原因首贴已经说明了,一方面原机变压器铁芯的质量真不行,另一方面我没有漆包线,断掉的那个是初级引脚(首贴打字错误)目测在内层,需要把外面的绕组先拆掉。没有漆包线的话,基本没法修复如初,而且铁芯质量这么差(可能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工艺材质水平),我也不想修。

楼主:
实在不行只能上信号源示波器对比测试波形失真了,主要是那么搞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一百多K的阻抗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是的,一千周的频率,数字都对不上,需要多做几个交叉验证。

网友:
表中的阻抗值对应测试频率大约5.47KHz,如果频率降到1KHz,那么阻抗将降到20K欧左右。

楼主:
莫非我那数字电桥不对头?或者我操作有问题?
我得检查一下……

网友E:
阻 抗与频率有关,电 感的阻抗是指特定的频率,把测试频率改到400Hz 试试看,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 抗与频率有关,电 感的阻抗是指特定的频率,把测试频率改到400Hz 试试看,你就知道了。

这数字电桥的测试频率只有三个:1kHz、100Hz、7.8kHz。
一般,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的阻抗是指在什么频率下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数字电桥的测试频率只有三个:1kHz、100Hz、7.8kHz。
一般,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的阻抗是指在什 ...

用1000Hz和100H做两个测试,你就知道了,交流阻抗的基本概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