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89c52rc 俩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18-01-24):
89c52,89c52rc 这俩个51单片机用的挺多,不明白有啥区别!
另外请教下这俩单片机所用的晶振频率如何选择,两个起振电容的容量也如何搭配!
感谢老师啊!

网友A:
两个芯片所用晶振起振电容一样没有区别,区别在于是不是同一个厂家的?后面一个好象是STC89C52RC
,可以用串口直接下载程序,前面如果是AT89C52的话,就得编程器才能写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所用晶振起振电容一样没有区别,区别在于是不是同一个厂家的?后面一个好象是STC89C52RC
,可以用串 ...

老师,你这个回答好像有误,
都能直接rx tx引脚下载程序!

网友:
STC89C52RC是宏晶公司的增强型MCS-51单片机,与Atmel公司的AT89C52相比,有以下优点:

支持STC的2线制下载方式,下载程序更方便

支持6T模式(在6T模式下,6个时钟周期就是一个机器周期)

片内集成了4kB容量的E2PROM

带有P4口,具有更多的I/O

程序存储器拥有更多的擦写寿命(STC标称可以擦写10万次,Atmel标称可以擦写1000次。不过对于批量生产的成品来说,这个擦写寿命没什么意义)
  相比于Atmel,STC单片机的缺点:

  在某些情况下,抗干扰能力不如Atmel的MCS-51单片机

这个抄来的答案不知是否合用。

网友:
支持一下,对89C51很有兴趣;顶顶顶出讨论来最好;

再顶

楼主:
我用的是stc的89c52单片机,没有rc后缀!

网友B:
RC后缀有否的区别,对于51和52,是不包含EEPROM,但53RC也不包含EEPROM。

不过89C系列没见到过无RC后缀的,倒是90C系列有无RC后缀的51和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后缀有否的区别,对于51和52,是不包含EEPROM,但53RC也不包含EEPROM。

不过89C系列没见到过无RC后缀 ...

老师,我买的开发板上的89c52单片机就是没有rc后缀!

网友C:
带有RC字样的单片机说明片内有自带RC时钟振荡电路(有的频率可调有的频率不可调),可以在不接外部晶振就能使用,没有这个字样的芯片如果用一般必须安装外部晶振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有RC字样的单片机说明片内有自带RC时钟振荡电路(有的频率可调有的频率不可调),可以在不接外部晶振就能 ...

原来如此,我用的全是52R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我用的全是52RS的。

现在AT的51片子还有不带RC的,STC不带RC的片子很少见了。

网友:
你们都瞎说什么,那是内存RAM大小不一样。

网友:
不要听他们瞎说,89C52RAM256字节,RC512字节,还有个RD1280字节。

网友:
15楼坛友说的对,其他都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