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

楼主(2018-01-24):
参赛说明

参赛说明

1.硬件连接示意图

2.部件供电连接示意图

3.功能描述:
a)接收性能:FM 64MHz - 108MHz   MW 522KHz - 1710KHz   SW 1711KHz - 23000KHz
b)操作方式:

单键飞梭(手动步进或者自动搜台;设置波段;设置搜台方式;设置输出音量),

正常模式:旋转则步进频率或者向上向下自动搜台。
设置模式:向下按动飞梭键进入设置模式,不断向下按动飞梭键切换不同设置项。

遥控器
POWER键(开关DSP模块),Mode键(波段切换),Mute键(静音取消静音),播放键(显示时间和温湿度),上一曲键和下一曲键(向上向下手动步进或者自动搜台),音量+键和音量-键(调节DSP音频输出音量),EQ键(遥控器调谐频率输入功能按钮),RPT键(自动搜台和手动步进搜台切换),U/SD键(日期设置功能按钮),数字键用户输入调谐频率(频率为5位数字各个数位如果没有必须以数字0补全,例如FM波段 90.1MHz 则输入09010;MW波段 684KHz则输入00684)。

4.MCU
a)型号:STC 12C5A60S2   晶振:11.0592 MHz
b)供电:5V 电池(小米充电宝)供电(直流变压器信号干扰很大,为了提高接收品质因此使用电池供电)。

5.DSP芯片
a)mitsumi(米兹米)车载收音模块(高频头)型号:FAEC36 A30
b)DSP型号为Si4745
c)供电及引脚说明(引用矿坛 aqxgm 第八届DIY大赛  “用车载收音模块Si4745制作的DSP收音机”)

6.天线系统
a)机内天线        FM、SW拉杆天线(1.4米),自绕黄点磁棒80股李兹线MW线圈,电感量140mh。
b)外接FM、SW天线插孔。

7.显示屏
a)支持LCD12864和LCD1602,显示器选择需要在程序中修改一下显示屏选择定义即可(OLED 0.91寸IIC驱动的显示屏已测试通过,但没有更新程序)。

8.实时钟模块
a)Tiny RTC I2C模块 其中包括:AT24C32存储器(Keil C51下尚未调通) DS1307时钟。

b)该模块自带电池充电电路,使用时千万注意CR2032可能因为长时间充电而爆裂(上图的Sony CR2032就爆了一块),建议使用LIR2032可充电电池。
9.温湿度模块
a)DHT11        ASAIR DHT11升级版电容式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模块 。
b)测量范围 温度 :-20-60度 湿度:5%-95%

10.存储模块
a)AT24C02

11.红外遥控器收发模块
a)支持NEC 编码。
b)遥控器及NEC编码

12.旋转编码器模块
a)360度 旋转编码器模块 KY-040 FOR 模块 兼容C51和Arduino
b)程序使用外部中断处理旋转计数。

13.音频输出模块
a)RCA输出,可以接耳放或者功放系统。
b)耳机输出,mitsumi(米兹米)FAEC36 A30高频头音频输出推低阻耳机时音量设置为50还可以。
c)5V直流 D类功放推2个 3W小喇叭。

14.硬件实物图片

软件说明
1.开发环境
Keil C51 uVision V5.14.1          STC-ISP 6.86C
2.主要模块说明
Si47XX IIC驱动库:                                Si47xx_I2C.c
Si47XX 操作函数库                                Si47XX_CommonFunctions.c
Si47XX 命令和属性定义头文件               commandDefs.h        propertyDefs.h
MCU端口定义头文件                              portDefs.h
系统常量定义头文件                               constDefs.h
主程序和功能函数库                               MainApp.c        MainApp.h
实时钟、温湿度模块驱动                        DS1307.c     DHT11.c     LCD12864.c    LCD1602.c    KY040.c    YM-IRTM.h
双串口函数库                                        SerialComm.c

3.单片机引脚定义

4.硬件参数配置

5.主程序
MCU:STC12C5A60S2
大小:46K
ISP软件:STC-ISP 6.86C

楼主:
这是收音机功能模块和技术验证模块

楼主:
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 软件源代码

源代码说明:

        1. 软件组成:主程序、MCU引脚定义头文件、常量定义头文件、传感器或者功能模块函数库组成。

        2. 软件完成度80%,其中Tiny RTC模块的AT24C32和单片机EEPROM还没有写好驱动,这个影响了几个高级功能的实现

           比如:自动和手动搜台频点和音量的存储;定时开关机;定时节目切换;硬件参数个性化设置的存储。希望网友可以帮忙编写存储的驱动库。

        3. DHT11温湿度模块的精度不够而且检测周期太长,我打算用DS18B20+替换,希望网友可以帮忙编写DS18B20+的驱动库。

        4. 我在另一个DIY作品中基于DFPlayer Mini模块(成本非常低只要7元钱,模块使用STC12C5A60的第二串口)编写了语音提示和数字播报功能,

           这个语音提示也可以添加到这个DIY作品中,甚至可以取代LCD屏幕,DFPlayer Mini库函数和相关定义头文件我也公开源代码。

一点点希望:

        1. 我希望能创建一个开源硬件项目,基于Si4745芯片制作一个全功能收音机,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可以大家讨论。

        2. 能借着这个硬件项目逐步完善常用传感器和功能部件的C51驱动库,这样就可以在其他项目中快速使用功能部件。

        3. 和有相同爱好的网友一起学习电工、电子、单片机技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若您对这些也感兴趣请联系我  QQ:2256495858 微信号:tsearcher 邮箱:czm-ye@petrochina.com.cn

楼主:
参赛作品“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操作录像 ,请在优酷搜索“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

【参赛】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 录像一.url

178 Bytes, 下载次数: 752

操作录像一

【参赛】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 操作录像二.url

188 Bytes, 下载次数: 610

操作录像二

楼主:
Si4745_IIC.hex (45.63 KB, 下载次数: 488) 参赛作品 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part01.rar (500 KB, 下载次数: 911) 参赛作品 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part02.rar (500 KB, 下载次数: 646) 参赛作品 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part03.rar (500 KB, 下载次数: 612) 参赛作品 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part04.rar (500 KB, 下载次数: 703) 参赛作品 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part05.rar (500 KB, 下载次数: 647) 参赛作品 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part06.rar (500 KB, 下载次数: 615) 参赛作品 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part07.rar (500 KB, 下载次数: 654) 参赛作品 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part08.rar (500 KB, 下载次数: 760) 参赛作品 Si4745 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参赛资料发完了吗?

参赛作品视频已上传到优酷,链接和视频查看方法已更新至25楼,至此参赛作品资料全部上传完毕!

楼主:
我制作过其它DSP收音机-RDA5807M,对比了一下Si4745。发现接收性能和功能上Si4745甩RDA5807M几条街,当然价格也甩几条街。据说RDA5807和TEA5767一个级别(我没试过TEA5767)。Si4745的米兹米高频头邮寄到家要三十几块钱,还是可以接受的。单片机和外围器件也不算贵,想想德生PL-660的价格(我买了一个,现在躺在抽屉里)我觉得非常值得。

网友:
这么好的机机,为什么没人关注加分,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很好!

网友:
这个我上次也搞过一段时间想着弄好多的功能,但是我程序写不出来,到最后也只仿人家的代码弄出来声音过就一直没搞,程序每年冬天也学习了,但是至今没写出来过什么东西,java也学过,感觉本人没编程的头脑。哎。。

网友:
懂   语言   真好 !  点个攒!

网友:
引用 楼主:
Si4745 DSP 高性能三波段收音机 软件源代码

源代码说明:

DS18B20我曾经仿真过,它对时间要求有点严,对于你的水平的话。下载数据手册,很好写的,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绝对牛!单片机的不会,膜拜!

网友:
很不错啊,有源码么?能发出来么?

楼主:
源码明天去单位就公开,学习单片机我也是半路出家,一个人写代码累啊,感兴趣就一起写,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码明天去单位就公开,学习单片机我也是半路出家,一个人写代码累啊,感兴趣就一起写,互相学习!

你好牛啊,我也半路学过单片机,至今也就回个流水灯。

网友A:
请问楼主:参赛资料发完了吗?

楼主:
就剩作品视频没录好,录完了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剩作品视频没录好,录完了再发!

多谢!

网友:
这个厉害了,感谢分享

网友B:
楼主源码全部放一个文件夹显得有点乱,可以考虑把启动代码、应用程序、器件驱动、内部外设、服务等按照类别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文件夹,这样才有组织有纪律。代码的组织就像一个企业的组织架构一样,企业小的时候,一个老板管所有人;企业大了,就需要分部门定流程,配备分管领导和中层干部。

网友:
赞一个,不过这个米兹米高频头贵,而且卖家很少,搞个tea5767的捧场的会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源码全部放一个文件夹显得有点乱,可以考虑把启动代码、应用程序、器件驱动、内部外设、服务等按照类别 ...

我学习单片机一年,经验浅薄,见笑了。如果可能的话帮我做一个例子,我好学习学习!

网友:
真正的技术流,玩深了,羡慕中。谢谢,受教了

网友:
做的不错, 动手能力很强。
飞梭放左边, 目测楼主是左撇子

网友C:
这个短波接收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短波接收效果怎么样?

我只用1米多的拉杆天线在南卧室窗台上测试过SW短波,自动搜台功能在6M附近搜到几个(可能是SW自动搜台信号阈值参数设置问题),手动步进搜台和手动输入频率可以收到好多弱信号(外语电台居多,韩国KBS,日本NHK,朝鲜语,俄语系,英语系),外接天线没有测试过。我相信DSP收音机只要天线系统强大也可以收到很多短波电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用1米多的拉杆天线在南卧室窗台上测试过SW短波,自动搜台功能在6M附近搜到几个(可能是SW自动搜台信 ...

谢谢,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D:
能否增加航空频段

网友E:
楼主你好,问一下si4745驱动程序你是参考的si47xx的哪一个代码?短波和中波部分有更改里面的寄存器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问一下si4745驱动程序你是参考的si47xx的哪一个代码?短波和中波部分有更改里面的寄存器配置吗?

    si4745驱动和RDA5807、TEA5767、Si4702驱动方式不一样,不能直接通过修改寄存器值来配置,而是设置“属性”和设定“命令字”来驱动。 si4745命令、属性、参数设定基本靠看《Si47XX PROGRAMMING GUIDE》和《Si4740/41/42/43/44/45-C10》也就是AN332.pdf和Si4740-41-42-43-44-45.pdf文档。
    短波和中波部分设定相应的属性值,详细请看如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增加航空频段

航空通信使用高频2-30MHz和甚高频118-135.975MHz。108-117.975MHz用于航空导航,117.975—137MHz用于航空移动话音,AM调制。很遗憾这个已经超出Si4745  AM接收范围。

网友:
很不错的DSP收音机,加分支持!

网友F:
请问 SI47XX 芯片能否将长波接收频率向下扩展到100KHZ ,    看数据表说只能在150KHZ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 SI47XX 芯片能否将长波接收频率向下扩展到100KHZ ,    看数据表说只能在150KHZ  以上.

以前没尝试过,我修改一下程序试试!我没有100Khz信号发生器,不太好测试接收效果。

楼主(2018-02-26):
引用 网友G:
硬件设计有点难度,PCB布线有要求。另外STC单片机是51内核,IO口辐射较大,会干扰收音

mitsumi(米兹米)车载收音模块(高频头)FAEC36 A30 有金属屏蔽壳,辐射干扰不算太大问题。但是电源和耳放或者功放对收音干扰很大,电池供电并且取消耳放和功放模块(我已经验证过)可以获得不错的收音效果。FAEC36 A30 有两个VCC供电接口,不知道为什么,并且查不到任何技术资料!

楼主:
软件更新(STC12C5A60S2+晶振11.0592M+LCD1602+TinyRCT(DS1307)+KY-040(旋转编码器)+NEC红外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引脚串入,和金属屏蔽壳无关的

如果我要是将单片机引脚泄露的电磁波屏蔽了,是不是能减少或者杜绝单片机信号干扰呢?等有空我给单片机加个屏蔽罩试试。

网友(2018-04-03):
老大,你的程序好大啊,我用keil打开都卡……

网友H:
8G的内存,3.9GHZ的频率,打开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8G的内存,3.9GHZ的频率,打开都卡……

试试 Keil uVision5.14.1 打开很轻松

Keil IDE版本信息

Keil IDE版本信息

网友(2018-05-12):
是一份不错的学习资料,特别是单片机。
学习结合项目来学习,兴趣和成就感要高得多。

网友(2018-07-18):
高手。我怎么就看不懂呢?

网友(2018-09-05):
引用 楼主:
我制作过其它DSP收音机-RDA5807M,对比了一下Si4745。发现接收性能和功能上Si4745甩RDA5807M几条街,当然价 ...

RDA5807和TEA5767都用过,前者效果貌似好些。
本人很喜欢单片机+LCD或彩色显示屏,楼主这个很是喜欢,谢谢!

网友:
支持,这个很厉害 了

网友(2018-10-21):
这个是大工程

网友I: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SI4745根TEA5767和RDA5807这两个收音模块到底好在哪?是灵敏度更高还是?我只做过后两个的数控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SI4745根TEA5767和RDA5807这两个收音模块到底好在哪?是灵敏度更高还是?我只做过后两个 ...

不仅灵敏度高,音质效果也更好

网友(2019-12-22):
看了这个收音机的视频效果,啥都好,就是觉得屏幕显示的内容显示稍微乱了一点,我用TEA5767做过收音机,但是受单片机干扰太大了,杂音很大,单片机按下复位按键后杂音基本都消除了,音质瞬间好几个档次。有机会我也试试这种。。

网友(2020-02-13):
我也玩过单片机驱动一系列器件,不过我是控制别的东西,有相似点就是都是人机界面,iic通讯

网友(2023-10-04):
请问您的自绕黄点磁棒80股李兹线MW线圈,电感量140mh天线是怎么接线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