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很幸运,弄了点好东西,有一物不知能用在何处?

楼主(2018-01-24):
昨天又弄了点电子管和一些1958年苏军未使用过的备件,那些大家都见过就不一一展示了。
右边这个红色的高功率电容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当时全裹着一层厚厚的老尘土,以为是什么发射管一类的东西,后来擦去尘土发现原来是一种没见过的电容(大小对照5角硬币)。
C=470MKMK中 +-20%
P=bKBVUNCn=16KB

还有这个盒子里面貌似有三个电感。不知道还有使用价值不。

网友A:
全是文物级别的,几乎都分辨不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文物级别的,几乎都分辨不出是什么

是,基本上都是和大跃进同一个时期的产物。

网友B:
下面的盒子没看出来干什么用的,就看到几个油侵电容,上面的红色电容没看见容量和耐压,不过买呀估计过万,可以作高频功率输出电容。这种电容在高频功率电路还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盒子没看出来干什么用的,就看到几个油侵电容,上面的红色电容没看见容量和耐压,不过买呀估计过万, ...

底下的那个盒子我也不知道干嘛用的,除了几个电容外就是三个精致的小电感,不知道多大的。现在也就是拆件用了。
那个红色的电容上写着
C=470MKMK中 +-20%
P=bKBVUNCn=16KB
应该是470千u?正负20%的差量
耐压16000伏
另外就是58年3月了
估计不是普通民用吧。

网友B:
470PF差不多,民用也是一样高频电路里的。这玩意不分军民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PF差不多,民用也是一样高频电路里的。这玩意不分军民品!

我看苏联云母电容上P的单位是“ΠΦ”,这个是什么单位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电容体积很大容量却很小但是耐压很高工作电流很大!还是用电容表测一下吧!

网友:
这种高频大功率电容一般用于发射现在的热合机里面还有使用,盒子里面的都是一些较常见的电容两个小环牛应该是信号牛用于调制或是其他用途?

网友:
ΠΦ=PF,,,还是皮法

网友:
什么东东,有三个牛。

网友:
陶瓷高压电容。

网友:
不要用了,放着看以后能不能当文物。

网友C:
470pF,两个MK呢。16KV,就是发射机天调回路使用的,这个一般都是限量生产的,以满足客户需要为主。

网友D:
浓浓的历史感,收藏吧

网友E:
大电容作洗衣机电机启动电容也丕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pF,两个MK呢。16KV,就是发射机天调回路使用的,这个一般都是限量生产的,以满足客户需要为主。

可能是和雷达相关的备件。特点就是电容量极低,耐压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电容作洗衣机电机启动电容也丕错。

没修过,还真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那个红色大电容用到电子管收音机的高放部分,在底板上找个合适的位置装上,给不知底的一看,哇!这收音机 ...

是呵,把玩起来越看越觉得可爱。要是那里用上去蛮有特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浓浓的历史感,收藏吧

这类老古董太多了,其实没有什么收藏价值,要是遇到修老机不想换新件的倒是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多一个不?搞个给坛友我也玩玩

那个铁油桶一类的电容以前做胆机用过,不过照片里的这个是新的备件,有好多,虽然是60年前的了,估计现在使用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红的陶瓷高压电容就偶然发现的这一个,日后再穿越回去找找还有没有。也不知道怎么用,后面就一个大螺丝,不知道另外一个极在哪儿。

网友:
放着看以后能不能当文物。

网友G:
小牛牛是坡莫合金的。

网友H(2018-02-27):
线圈和电容,像是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牛牛是坡莫合金的。

这...看不出里面是什么材质的啊?估计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圈和电容,像是带通滤波器。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估计也就是拆件的命运吧。